[技术交流] 塞斯纳首飞炸机集锦

楼主(2022-04-06):
新人第一架飞机,飞了飞模拟,感觉火候差不多了,实操。。。。
为了我这个技术好降落,还特地配了图传、摄像头,没上飞控,惊喜却在起飞阶段,猝不及防。。。
感谢B站几位大神的视频,有店的都采购了一些,以示支持。新人每一步都走的很难

炸机心得:1、模拟飞的不够仔细,实际操作节奏完全不一样,特别是起飞阶段(降落还没试过。。。。),每次模拟就要当实飞,实飞也要当模拟放轻松
2、场地还是不够开阔,旁白有电线、电杆,还是很危险,下次得找个宽敞的地方。重庆确实不好找平坦的断头路
各位路过的大神,欢迎批评指正,有重庆的组织可以拉一下

网友A:
觉得这个炸机很正常,是不是换一个飞机飞飞,比如伟力带飞控的成品机

网友B:
以后别在电线杆子边上飞,挺危险的

网友C:
拉的太急了。舵量用的太大。慢慢来吧。塞斯纳调好挺好飞,调不好也难受着呢。

网友D:
塞斯纳翼载荷太高,不适合新手

网友:
新手高压线边飞,作死不能这样作。

来自微站

网友E:
新手没有老手带,这是正常现象。老手调试好的飞机才好飞
来自微站

网友F:
上天后记得油门收小一点,切记!

网友G:
飞模拟器和实飞是两回事,差别还是很大的,塞斯纳机翼载荷不算高,很适合新手,很小的油门就可以飞。
飞机抬头起飞瞬间要马上松开升降舵,让升降舵回中,不要一直拉着,那样飞机会一直往上飞,然后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这个炸机很正常,是不是换一个飞机飞飞,比如伟力带飞控的成品机

嗯,现在才觉得新手直接上成品机更好,有经验了再折腾,特别是我这种手残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别在电线杆子边上飞,挺危险的

对对对,太危险了,当时还是想上手试试,下次得好好找个场地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没有老手带,这是正常现象。老手调试好的飞机才好飞

准备不足,技术和心理都是,只有慢慢折腾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塞斯纳翼载荷太高,不适合新手

嗯,心理准备不足,操作都变形了,不怪飞机,哈哈哈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天后记得油门收小一点,切记!

好的,谢谢大神指导,最近在加强低空低速模拟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模拟器和实飞是两回事,差别还是很大的,塞斯纳机翼载荷不算高,很适合新手,很小的油门就可以飞。
飞机 ...

回想起来操作都变形了,哈哈哈,实飞给人的冲击还是很大的,螺旋桨的声音、实际的速度。主要还是自身问题,飞机不背锅…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想起来操作都变形了,哈哈哈,实飞给人的冲击还是很大的,螺旋桨的声音、实际的速度。主要还是自身问题 ...

第一次炸,你没观察好周边情况,
第二次炸,感觉你飞机头太轻。。。。

网友H:
敢问阁下,练习模拟器多久能飞这样?我飞模拟器半年 错舵的情况下我都坚持飞3次。。。才炸机的。。。去买个KT-SU27多联系一下起飞降落吧。。。还是模拟器飞得不够。

网友I:
看着炸得很干脆的。条件反射反应不足,油门和升降舵、副翼舵量没有很好配合。我也是主飞塞斯纳机型的,重心调好了确实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着炸得很干脆的。条件反射反应不足,油门和升降舵、副翼舵量没有很好配合。我也是主飞塞斯纳机型的,重心 ...

嗯,一眼就看出来练习少了,哈哈,确实是,各方面准备都不足,还得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敢问阁下,练习模拟器多久能飞这样?我飞模拟器半年 错舵的情况下我都坚持飞3次。。。才炸机的。。。去买个 ...

实践出真知啊,这下知道问题在哪了,好好飞模拟

网友:
我觉得和我首飞炸机一模一样,升降舵拉得太多而且飞机离地以后升降舵没有及时回正,爬升角度太大。

网友J:
模拟器飞二周熟悉正常操作就可以飞实机了,实机重心、舵量、各通道调平新手一般掌握不了,最好要老鸟带,能够快速入门,减少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模拟器飞二周熟悉正常操作就可以飞实机了,实机重心、舵量、各通道调平新手一般掌握不了,最好要老鸟带,能 ...

最近装了个冲浪者那种机型,一直没机会试飞,一个人玩只能实践出真知了,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装了个冲浪者那种机型,一直没机会试飞,一个人玩只能实践出真知了,感谢大神指导

我也是一个人自己玩,慢慢摸索。我的第一架就是冲浪者,冲浪者还是比较好飞,不过速度还是很快的,我建议一开始飞冲浪者不要全油门,油门到60%一抛出去就稍微打一点点升舵就可以了。

网友(2022-06-03):
油门太大了,飞的太慌。地方也不好,心里压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的太急了。舵量用的太大。慢慢来吧。塞斯纳调好挺好飞,调不好也难受着呢。

我有一架已经放弃了,重心怎么调都不对,要么头轻又么头重,单发前拉没飞起来过,后面改成双发现在已经爽飞几次了

网友:
新手用这么大的飞机,真的很危险。
新手最好的是手抛机改的,比如68mm,必须是双发。带飞控。
速度慢,不用调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G:
飞模拟器和实飞是两回事,差别还是很大的,塞斯纳机翼载荷不算高,很适合新手,很小的油门就可以飞。
飞机 ...

1米多,近1kg重的飞机,肯定是不适合新手的。
新手必须是很慢的,双发(因为没有反扭),自动回正。

网友:
引用 网友K:
1米多,近1kg重的飞机,肯定是不适合新手的。
新手必须是很慢的,双发(因为没有反扭),自动回正。

我就是改了双发,没带飞控很好飞

网友L:
场地很重要,特别是新手或者一个新飞机首飞。宽阔安全的场地会让你视野良好,也不担心撞到东西。还有你这起飞后速度实在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场地很重要,特别是新手或者一个新飞机首飞。宽阔安全的场地会让你视野良好,也不担心撞到东西。还有你这起 ...

场地确实很重要,第二家飞机装好都3个月了,一直没地方飞。。。

网友M:
楼主,问一下,你在练习模拟器的时候,五边航线飞了吗?还是说你的标准是把飞机飞起来不炸就算成功?

我练固定翼模拟器用了将近两星期的晚上休息时间。练到调整飞机姿态时不需要过脑子就行了。尤其是飞机
降落航线的第五边对头阶段。模拟器比真机好飞一点,因为模拟器都是调整好的飞机。
人紧张了容易打杆僵硬,或者猛推油门,这个自己玩的话需要靠自己克服了。

楼主(2022-07-04):
引用 网友M:
楼主,问一下,你在练习模拟器的时候,五边航线飞了吗?还是说你的标准是把飞机飞起来不炸就算成功?

我 ...

感谢大佬指点,现在明白模拟的重要性了,不仅五边,就算飞远了也能根据姿态调回来,模拟速度也尽量的调快,总体比以前好多了。但是!但是新飞机放那3个月了,不是天气不好就是没时间,场地也不咋地,暂时就闲置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现在明白模拟的重要性了,不仅五边,就算飞远了也能根据姿态调回来,模拟速度也尽量的调快 ...

学会的本事忘不掉,好久不用之后,短暂训练就能想起来。练吧,玩吧,不能一辈子给银行跟孩子打了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会的本事忘不掉,好久不用之后,短暂训练就能想起来。练吧,玩吧,不能一辈子给银行跟孩子打了工。

哈哈哈,这倒是,完成小时候不能完成的事!

网友N:
我的首飞也是两把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首飞也是两把回家。

短短几个字,产生墙裂的共鸣。。。。其实,我还上了fpv设备的,没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