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也不懂

楼主(2022-04-07):
请问各位大佬 这个眼镜怎么调对频连接机上的摄像头。我自己乱按连接上很花 看不到 求解

网友:
图传发射机上电,之后用眼镜搜索频率,搜到后确定

网友:
看说明书或者找售后,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二手买回来 没有说明书

网友:
眼鏡不識調!你可以調穿越機圖傳!

网友:
应该是肥鲨predator v2,很老的眼镜了,说明书上只写了7个接收频道,你得先调下图传。
CH1: 5740 MHz
CH2: 5760 MHz
CH3: 5780 MHz
CH4: 5800 Mhz
CH5: 5820 MHz
CH6: 5840 Mhz
CH7: 5860 MHz

网友:
大疆不需要你懂 用就好了

网友:
6楼正解,建议把图传频率调到5740,这样眼镜上电什么都不用动就有图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