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压测试银燕ES08A迷你舵机 与 老古董京商KS201 标准舵机

楼主(2022-04-07):
先从几星期前逛淘宝电子垃圾店铺发现的京商KS-201标准舵机开始讲起吧
前几天逛淘宝发现有一批京商的标准舵机,才9元一个,就买了两个试试水
买回来欣喜地发现速度、虚位什么的都挺不错,进行了拆解
输出齿轮和futaba 3003 一样,只有下轴套没有上轴套,用久了可能会虚位变大,但对于9元的舵机而言已经很不错了
电路部分看着很结实,密密麻麻的电子元件,有点像小时候拆日本收音机的感觉。
不过这也证明这批货足够老,还是分立元件电路。

手头没要装的飞机,暂时用不上这些舵机,不过假设真的装飞机的话,估计也不敢装在要紧的部位,最多装一个方向舵试试水。
店家说这个舵机有可能支持2s 高压供电,但是考虑到这个货的年龄,估计是还没进入锂电时代的年代,大概率这个舵机是标压供电的。
但是还是插上了充满电的2s 18650电池,8,4的电压下发现回中后偶尔会抖动偶尔不会,但是当18650用到8v左右时,似乎抖动就消失了。。。
而且舵机也不怎么发热,这就让人不由得探究一下标压舵机的真实耐压范围。

如果说镍氢镍镉电池是时代的眼泪,那么标压舵机的4.8-6.0v标注就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都是以1.2为倍数,国外论坛上与futaba遥控的说明书公认标注6v的舵机可以用到7.2v即5s镍氢电池满电的电压,对于电子产品而言肯定要留出一些余量。

但是这个余量是多少,究竟电压多少是安全的呢。
问了银燕的客服与工程师,得到的答案是“超电压也可使用,但具体效果如何,寿命如何,超多少电压是可以接受的,需要客户自己测试。”

那就测试吧,在这个因为疫情足不出户的一个个迷茫的下午,总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这或许是一种心理治疗,玩航模也好,听音乐也好,打游戏钓鱼也罢,人总是要给自己找点乐子,人总是要有点盼头的,,特别是在这个被疫 情禁足一眼望不到头的时期。

又找出一个银燕ES08A,冒着烧掉的风险,准备测试一下它正常工作的极限电压。

先插上2s LIFE电池,随便动了动,我心里已经把那个声音纤细,灵动婉转的ES08A叫舒伯特。把块头略大,声音铿锵的老京商叫贝多芬。
又找出积攒了一段时间的各种电压的电池,一 一进行了测试:

结果如下:

1. ES08A
    @8.4v:速度很快,无抖动,工作顺滑,但没有多试,怕烧了,动了大约一两分钟拔下;有一定发热,但不是特别严重
    @7.8v:速度较快,但没有8.4v时快的那么吓人,工作顺滑,温度比8.4v时候低了不少,和6.6v 差不多,猜测8v是一个门槛,感觉几乎可以正常使用
    @7.5v:速度快,感觉基本可以正常使用,用遥控器的TEST功能连续转了二十多分钟,外壳温热,和6.6v供电差不多,感觉还可以接受。
    @7.2v:   与7.5v盲测感觉不出来大的区别,而这个电压(5s镍氢满电)是经过几代模友验证过的,完全正常使用。
    @4.5-7.2v:安全保险的电压范围,在这个区间内基本是电压越低速度扭力越低
    @4.2v 1s lipo满电的电压,低于4.5v 时速度扭力就已经大幅下降,比较慢,但是感觉也可以用。
    @3.8v 比较慢,但能正常工作。

短时间来看在2s lipo的电压下工作似乎没什么问题,其实可以对4.8-6.0的标压舵机进行2s lipo电池下长时间的寿命与负载测试,如果不会大幅度衰减的话,可以尝试用2s直接供电标压舵机,但如果没有权威的证明,对模友们而言仍然是缺乏一份安心感。

或许8v以下是安全的

2. 京商KS-201古董舵机
     @8.4v: 空载回中,上电时抖动,但带上负载后回中不抖动,可能是因为电机比较大的原因,发热也不怎么严重
     @7.8v:速度较快,感觉可以正常使用,转动半小时不怎么发热
     @7.5v:速度快,不怎么热,和5.6-7.2电压下的发热、转速等都差不多
     @5.6-7.2v: 速度正常,不怎么发热,猜测这个区间是最佳工作的电压
     @4.5-5.5: 速度太慢了,可能对于略暴力的飞行会有一些手感上的差异,可能不是那么跟手
     @3.7-4.2:慢到无法使用

同样也是8v以下或许是安全的,但也只是或许,没有高压舵机那样的官宣,对模友们来说安心感仍是缺乏的。
不过对于20x40的标准舵机而言,7.4v-7.8v左右的供电电压似乎是没什么问题的。

结论是:
8.0v以下对于质量还行的标压舵机或许是安全的。
身边有人给标压舵机用直升机尾舵的降压线(一些老模友或许知道这个东西,里面正反串着两只二极管)降压2s lipo满电时到7.8v供电的案例,舵机是Hitec 5245,futaba s9254,飞行了数个起落,目前没有问题,曾经我一直比较担心他这样的组合,但现在感觉这样做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似乎对s9254这种标注4.8(实际可能要求6v以内)的舵机来说我个人有点担心,会不会实在是过于高了

还请各位模友多多指教,拍砖。

2022.4.7 上海

网友A:
这舵机是90度吗?是不是机器人用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舵机是90度吗?是不是机器人用舵机?

是90度,和正常的舵机一样用,感觉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90度,和正常的舵机一样用,感觉还可以

哦,就是京商机器人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就是京商机器人舵机

除了需要自己配摇臂之外都挺好

网友B:
我發覺銀燕es08舵機有很多種類,不知那個才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發覺銀燕es08舵機有很多種類,不知那個才是正品.

银燕自己的店里卖的应该是真的吧、假08ma貌似是有的,但是据说也不多

网友B:
我手上有 3款 08MA, 看外形一樣,但字樣有分別及舵機臂不通用,連鎖上舵機臂的縲絲都不相同.,如果是正品應該字體及舵機臂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 3款 08MA, 看外形一樣,但字樣有分別及舵機臂不通用,連鎖上舵機臂的縲絲都不相同.,如果是正品應該 ...

我见过两种,舵机摇臂不通用,第二种贴纸没那么精美,噪音大,虚位大,猜测是假的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我觉得理论上是不是这样的,舵机的电路部分只负责舵机里的电机通电与否,然而通过这个电机的电压就是电池的直接电压,所以,只要舵机电路板上的一些电子元件能承受住2s的电压,那么就可以用,现在我担心的不是舵机能不能在2s电压下使用,而是接收机能不能在2s电压下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新出的接收机,哪怕两三百元的遥控器的接收机,参数上基本都是宽电压的

我现在是天地飞的7通和8通,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2s

网友:
模拟舵机~

网友C:
很好,也反映了一个问题:电压对舵机操控带来的影响
现在基本都玩电动模型,其实很多很多的舵机和接收机都支持4-7.2V,就算是被称为屌丝神器的富斯也是全系支持8.4V的,同样是最普通的银燕8克,5V和7.4V的手感完全不一样,飞64涵道F22,马林这种夕阳红入门机都明显能感觉到利索程度高很多
较为可惜的是随着到手飞、PnP的普及,加之入门的天行者和甲壳虫系列都不支持调BEC电压,很多人模型飞到退役飞到炸都不知道可以改这个参数或者也没条件可以改,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设备,真的很建议玩电动像真机尤其是涵道机的用户,即便是入门的64涵道机也花多点预算买一只好盈飞腾来体验一下高压带来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也反映了一个问题:电压对舵机操控带来的影响
现在基本都玩电动模型,其实很多很多的舵机和接收机都 ...

是的,标注4.8-6.0的舵机,某种程度上,厂家不是告诉你用多少电压工作,而是用多少节镍镉电池工作,那么对于电池的满电的电压也是支持的

网友:
这个支持。我也感觉主要是舵机电机耐压问题。。就像航模电机,桨不变的情况下。多上1-2s电压。会严重发热甚至烧坏。。。如果一直能正常用。只能说明正常电压下,你桨配小了。。最后引申。。。舵机空载能高压,不代表满负荷也能用高压。

网友D:
銀燕的我燒了一堆
高壓時無負載貌似順暢
負荷一來馬達電刷馬上畫成一縷青煙
還是照人家的規範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銀燕的我燒了一堆
高壓時無負載貌似順暢
負荷一來馬達電刷馬上畫成一縷青煙

请问你是多少伏电压下烧的?如果是2s life @ 6.6的话那许多模友都要斟酌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多少伏电压下烧的?如果是2s life @ 6.6的话那许多模友都要斟酌一下了

450用的ES08 ES09都有 +電變BEC 5.5V
3D時發現會抖就要馬上下來
然後就再也不動了
真的很常壞
都是電刷報銷
電路板跟電位器就很好沒壞過
當然這個尺寸用在直機十字盤負荷真的很大
用在飛機車船應該高壓沒問題

网友:
空载测试没有意义,要带负载测试,根据公式,电压提高一倍功率提高四倍,你带上负载再看看。

网友(2022-05-20):
引用 网友C:
很好,也反映了一个问题:电压对舵机操控带来的影响
现在基本都玩电动模型,其实很多很多的舵机和接收机都 ...

我有很多富斯的gt2车用遥控器接收机,你确定支持8.4v吗

网友:
单面酚醛板,引线分立元件,档次非常低。
这种东西与现在的SMT板子相比,抗震性特别差。

网友:
這星期日剛剛我的飛機失控掉下來,現已經給它退休了,檢查後發覺 ES08MA 的摩打短路而令到 BEC 的5V電壓大降,在沒有正常 5V後當然失控啦,拆開摩打後.........又是電刷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