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 羽翔f1换了kbar 定速问题

楼主(2022-04-07):
小机换了k8开定速猛打螺距有金鱼尾要调什么参数

网友A:
不用调,调也调不好,小机不适合k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调也调不好,小机不适合k8

不开定速就不会

网友B:
你先说说k8怎么设置的尾直驱,我就告诉你怎么调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说说k8怎么设置的尾直驱,我就告诉你怎么调金鱼尾

论坛搜索下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说说k8怎么设置的尾直驱,我就告诉你怎么调金鱼尾

定速油门90尾巴好了点 【改直驱kbar测试-哔哩哔哩】 https://b23.tv/RiWwfiH

网友C:
高手果然在民间  小鸡也上k8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果然在民间  小鸡也上k8

烧了两块主板了,刚好手上有个老k8就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调也调不好,小机不适合k8

偶而会听到这种说法,是有什么根据?

还是不会调的情况下做出的简单结论?

这架 V120 改双无刷,用的是 GY260 算是K8的衍生型吧

网友:
要吗就是动力太足 要吗就是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偶而会听到这种说法,是有什么根据?

还是不会调的情况下做出的简单结论?

可能我的k8没你的听话吧反正我自己的前前后后调了两个月也没调好,好多人都说不适合小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的k8没你的听话吧反正我自己的前前后后调了两个月也没调好,好多人都说不适合小机

那就是不会调,然后又遇到不会调的人一起下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不会调,然后又遇到不会调的人一起下结论

楼主(2022-05-25):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不会调,然后又遇到不会调的人一起下结论

主要是小机 震动太大了 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调也调不好,小机不适合k8

小机结构精度高震动小的话,可以用kbar的。   震动大你怎么调也调不好,我这个小机怎么调震动4000+  震动难搞

网友:
跟风弄了个K8小机

网友E(2023-05-15):
我用kbar改装在130x上,开始没调好确实不好飞,后来慢慢调整好了,现在状态非常顺滑跟手,比原装的飞控好飞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kbar改装在130x上,开始没调好确实不好飞,后来慢慢调整好了,现在状态非常顺滑跟手,比原装的飞控好飞 ...

能说一下你是调哪些地方吗?我弄了两架v120d02s用K8,都是金鱼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说一下你是调哪些地方吗?我弄了两架v120d02s用K8,都是金鱼尾

你用什么型号的尾舵机?速度够快吗?我是先将尾巴中点调到0度,尾舵机舵臂调到最里面(在外一个孔位,空载情况下反应速度是快了,但实际飞行中小舵机力度不够会导致不能马上反应到位),然后调尾巴参数,(专家那页面,具体数值需要不断参数调整),由于舵机臂短,行程可以调大些,感度也可以调高一点,这样调整下来,机子已很听话了

网友G:
直驱小鸡鸡最值钱(技术含量)的就是飞控板,你换Kbar本末倒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