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副翼铰链断了怎么修,

楼主(2022-04-07):
飞机是CAP-232的油机,前段时间摔机了,左副翼的两个铰链断裂,苦于维修经验不够,求助各位大侠,这个应该怎么修理?再次谢过!!(铰链是用胶粘在轻木的缝隙的,副翼取下来的话,其他两个铰链就要报废,不取下来就没有维修的空间,不能硬掰

网友:
另外两个不拆坏的那两个也没办法修,如果有条件的话考虑换外置装四个新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先看看是带轴铰链还是一片式铰链,不要硬拆,因为轴式铰链有销,硬拆会损坏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是带轴铰链还是一片式铰链,不要硬拆,因为轴式铰链有销,硬拆会损坏机翼

嗯,是一片式铰链,其中的一片就是从轻木里面炸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一片式铰链,其中的一片就是从轻木里面炸出来的

一片式铰链没断可以用502粘合修复

网友B:
拆掉副翼拉杆,把舵面折到最大角度,用刀割出铰链槽,在用棉纸铰链插进去因为他是有弹性的可以弯曲,在点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式铰链没断可以用502粘合修复

我试试哦,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副翼拉杆,把舵面折到最大角度,用刀割出铰链槽,在用棉纸铰链插进去因为他是有弹性的可以弯曲,在点胶 ...

这个方法可行,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