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台不准备车木头的木工车

楼主(2022-04-08):
以前简单试水,把轴和滑台拼接上,动力没装,数控没装,感受一下就烂尾了。
这次要更进一步装完整。

行动了一下,增加了信心。在面条小雕上夹螺丝,平口钳夹车刀,车出来的螺丝头就是想要的效果,也就是小车和小雕刚性差不多就可以了。

最前面的看起来上辈子是铣刀,现在变成了车刀。

摆一下造型。z轴打算用个减速步进。还是希望能更窄小一些。。。

在做这东西之前还要做配套准备工作,攻丝机和小圆锯都基本完成,都是寄生型的,寄生在小雕上,有待改良,磨刀机还在想象中,不想用电磨手磨了。现在感觉车刀很有讲究,用黑黝黝的钨钢车刀,效果没有用断铣刀车得好。

楼主:
最先设计的攻丝机结构,自由行程的3轴

精简设计,z用一条精选间隙大的滑轨,xy就不用调整了。

效果还满意。左边是断丝锥,右边是烂丝锥,斜孔是用断丝锥攻的,如果用手攻,断丝锥缺了头部基本没法用。烂丝锥是用很大力很难切。问题是什么丝锥好怎么买好的丝锥外行不懂。等木工车做好了咱没准能自己做丝锥。用m42做,用断铣刀做

纪念一下牺牲的pcd钻头。莫名其妙的pcd头就断了,可能是压板没压好松了。

楼主:
用小雕车螺丝头,铁屑着火了,吓尿了,那一时间完全愣住。
转速4600,小刀进4个丝。最开始有个红色小圆点, 持续了有一两秒,然后消失。有点警惕,也没太在意,小主轴功率也就百八十瓦,运行功率一般是30瓦。4个丝进给的铁屑都是立着的,突然一片火在铁屑上流动,幸好3,5秒就消失了。转速降到3000,踏实了。

网友A:
车床刚性不行啊!浪费时间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刚性不行啊!浪费时间走弯路。

刚性太贵,买不起,只好走弯路了。

楼主:
钻了几个孔攻了几个丝,没进展。问题越来越多越搞越大。铁屑铝灰很多,需要搞多两个吸尘器;还要个磨刀器解决磨刀问题;更难受的是小雕好像要散架了,继承的小鸡还没有。震动大了,主要是有想法了就左右看不顺眼想改改。
手电钻拧四爪卡盘好像也行。小圆锯有问题,弹簧做的联轴器拧成麻花了,换模型的万向联轴器,也顶不了多久。大的联轴器有,工作角度不够大,用不上只能看热闹。买了万向联轴器,过几天说意情发不了货。换了几个风炮轴,不应该再断了,到手一看是大飞的,手上各种东西配不上。就这联轴器折腾了5,6波,还有万向联轴器在路上,花了有一百块了

楼主(2022-05-22):
喷喷solidworks
时常看到有人说容易学,一个星期就能做出东西
反正学得很辛苦,以前断断续续学了半年一年才会挖坑,坑会了孔弄不好,都是钻孔,改铣孔费了半天劲。
平常的应用,用mach3策略就基本够了,这个轻松愉快。系统崩溃了以后solidworks也没重装。前一段想做点曲线曲面的,只能再捡起来。装好solidworks2022是自带cam的,这个自带的cam没什么教程。装一个solidcam2021,终于有点熟悉的感觉,还是有地方比较怪,比如 HSS 方式加工就找不到。这个solid2022的版本还有不合适的问题,用了才发现的。好,换一个solidworks 2021, 装上solidcam,  终于和教程视频上比较对应了。这时候就发现 2022做的图, 2021打不开,不像word那样有个另存为兼容版本。
边上有人指点的话,也许一个星期就会,要不然,一个问题卡一个星期很正常。没有换刀主轴,没有各种球刀,学这东西就是个带坑的爱好。

楼主:
架一个台子干薄板,薄板是200x300x2.5,比工作台大。直径180的圆工作台,一百多的xy行程。
搞得不科学,应该在铝板下面垫东西的。一来行程不够不好安排,二来没有合适的垫子也不怕死,就悬挑的位置开干,薄板也不受力,搞出一堆问题。

切了4个圆片,每个不一样。行程不够重新装夹不紧,打滑,歪的一刀深1.6mm,以前打滑必憋停断刀,从来没想到过3mm的刀,深1.6还不断,当然速度是很慢,也许和把错误容忍数设大也有关系。加上今天运气好,干着一会就停电了两次

目的是想做这个东西。几年前在小集市买的切割片,不知道有什么用也不知道怎么用,看见就爱了。前一段拿废料让它转起来了,确实挺锋利的,就是太太容易碎。这次是下血本买了15块钱一片的7075,能切20片圆片也就是10对,看看能不能有进步做好点。

楼主:
用手电钻和电镀砂轮打磨了一下断铣刀变车刀。发现电镀金刚石已经足够锋利了,不过已经在磨刀片投入太大,只能继续走下去。

奇怪的花纹,主轴压紧螺丝松了,拧紧了间隙好像消失了。10块钱一个的角接触超出了预期。原来小轴配的是一对p4轴承,没必要瞎牺牲就另外在宝上随便买了一套先学学技术。搞铝的时候只有哐哐的撞击声,怀疑铣刀,换上二手铣刀以后听到了切削声。仔细看看这便宜的全新白钢铣刀太有个性了,肉眼能分辨出每个刀刃的区别,也许买到假货了。挺眼热铣刀家的平口钳的。

号称硬度50以上的平口钳, 被铝片摩擦一下就有划痕了, 用指甲去感受确实有沟, 就是耗材

目标是做根6mm的轴.
比划了一下,左边是用自己磨的刀, 这效果达不到预期, 右边是用二手刀, 效果很理想, 不过以后就再没能重复过, 不是刀崩了就是刀头位置不对.

磨头漂亮一些了,还要改进,缺轴。。。要用磨头还要解决污染问题,上万转吸尘器的噪音也很尖锐设想一个架构, 70w离心风机在前面, 后面接空气净化器也是70w左右。下一阶段试验。

下面的图,编辑界面看不见,删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先设计的攻丝机结构,自由行程的3轴

为什么是不车木头的木工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不车木头的木工床

全世界的习惯都是把刚性不足的小床叫木工车。但是也不准备车珠子。要做的这个这个是以减重为重要追求,设计吃刀一两个丝。刚性是极差的, 就热衷捣腾高硬度的东西。

翻看前面记录才发现,车螺丝头是可以的,车螺丝刀怎么努力都太难,一个丝的进刀,螺丝刀杆也要弯0.5个丝,加工出来的面很不好看,尺寸可以打表调整,不吃刀,顶多也就是能上金刚石了。 假定螺丝头硬度 HRC 40,  螺丝刀硬度 HRC 55.   螺丝刀比螺丝头抗拉强度要高50%左右。

楼主:
压砂轮的螺纹很短, 一般的螺丝有倒角,只能拧不到一圈,自己做一个螺丝。  这个螺丝的垂直性有点要求, 手攻做不好,之前攻歪了压不平, 就一颗, 就没想把攻丝套件装上, 直接拧er头攻出来。
就这么个破螺丝干了三四个小时。铣孔,3的铣刀,铣3.4的孔,这活以前干过的,结果这次不成功,折腾几次发现丝杆打滑了, 再仔细看,最右边的孔,下不去的孔,是中心突出来,中心点切不掉。换一个,先钻孔再干,同样的程序,孔大了1mm,再换一个干, 又下不去, 1.8的引导孔有随机性, 2.4的孔再干,终于成了。效果不错,原来的螺丝掉过好几次,新做的连刮带撞好几次都稳当。

拼凑了个网红吸尘器,已经有一大堆吸尘电机,驱动器,一直只买不动手。发现这个功率最小的接电就能转,低速也不是太刺耳。低速30瓦,中速50瓦,高速150瓦。高速堵进口能把瓶子吸扁。这个做了也就两个钟头,比搞螺丝用的时间还短。试机发现有点意思,直吸的吸尘器,滤网上很多屑,这个滤网上的屑比瓶子里的少多了。再测再改进。

网友C:
你就不能买个仪表车床当底座吗,费这个劲钱也不少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能买个仪表车床当底座吗,费这个劲钱也不少花

别人送过一台仪表车给我,没要,一个超过30公斤的设备压力很大,还没有足够理由说服自己。而且仪表车,也还要改数控,也不是到手用。改数控的话,还要场地。。。花钱痛苦,一次花2000很痛苦,每两天花100就轻松了。堆积工业垃圾把地方都占满了没地方放设备。。。

楼主:
用Mach3的策略, 都是撞机断刀以后才能熟悉。学费交多了也就进步了。以前只用G01, 现在也能用G02, G03了。压板压得还是蛮紧的,破碎的磨片还能留有半尸。

磨一个小螺纹。金刚石磨片难对刀,测直径也很恶心,用手上最好的卡尺去卡磨片下不了手

磨个小槽,看消耗率。磨片直径小了3mm, 算下来是71mm^3毫米,一共磨掉了800,也就一比十,这个交换比真不理想。按路径计算的话,平均每100mm刀路,磨盘半径减小5微米。算下来磨一根80mm长,直径8mm的棒, 从头到尾,直径差0.1mm。磨的小槽, 设计刀路深度2.4mm, 结果磨片直径小了1.5mm, 实际槽的深度是0.9,误差很难看,不过误差是线性的,也能控制。关键是只会这一种方式搞硬钢,对了还有碳化硅磨片。

前面做的网红吸尘器, 滤网上一堆黑,说明旋风对磨尘效果有限。顿时觉得吃了不少pm2.5, 肺里一阵难受。而且开中档50瓦就已经太吵了。换电机方案和空气净化器方案。空气净化器一个是体积大不灵活,二来功率偏小了。

网友:
我也是烦死了灰尘,用过一次砂带机,嗓子眼很干,当时在地下室,灯光下根本看不到任何灰尘,一连几天嗓子都不舒服,后来就再也没摸砂带机。后来买的砂轮机也出过这个问题,现在也不咋用了

楼主:
两天花了5,6个钟头,才做成个螺纹

6的光轴,手工套丝太难了,要保持板牙垂直,还要看有没有夹紧有没有打滑。费了半天劲板牙吃上力了,发现歪了没有自动矫正,不到半圈下不去了。同时平口钳也不敢加棍用最大力拧, 这东西也是能变形的。粗加工的钳子没地方放,只能一把钳子走天下。好吧,磨个槽出来板牙就容易了。先磨再板,板了几圈还是觉得太累。所以再来一次先那个啥再那个啥,终于完成了。

后来作第二根30分钟就磨好了,夹不紧打滑不好套丝。下回应该磨几把牙刀。

别人做得都轻轻松松,到自己做都是困难重重。

楼主(2022-06-24):
凄惨的端面和台阶。按外圆定的坐标,搞台阶的时候不好量就偷懒了,结果台阶大了0.2mm,想不出原因。估计和刀的形状关系不小。也能凑合用。

烂锯片铣刀试机割了条沟,以前从没想过0.3nm的小电机,能把锯片用得像磨的效果,慢慢的居然能走。才6mm的细软轴。以前用扭矩大十倍的手电钻驱动都被卡死,估计和输出稳定性还有安装有关系。

用切割片的效果,速度和锯片差不多。不知道这黑片是碳化硅还是啥,看到有人说绿的好。开2,3千转,臭味不明显。家里东西多,要控制着不能出火星。
这几天用钻排孔的方式割了些圆片,钻排孔噪音小。一次钻一排孔的话不够科学,这时候用画图软件一次画一堆孔就好了。

楼主(2022-08-05):
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干,就干出这么个未完成的玩艺。
做的是个a轴垫高座,做木工车主轴也行,反正都是轴。
开头先花几天天画出来了,顺利挖两个方坑,还要打孔和挖沉头。当时还遗憾,只有1个小时了可能来不及了,第二天再开机就要对刀,那就一晚上不关机吧。
想起来真是可笑,别说一个小时,一个月都没解决打孔的问题。
噩梦是40mm的深孔。外挂式打孔攻丝机留有框量,导致垂直度不够,下20mm就下不去了,没想明白为什么下不去,折腾了一两个星期。不垂直又不能活动,钻头别住了当然下不去。
后来改用小主轴一点点啃,4mm的钻头能带动,钻穿,5mm有困难,6mm就随时可能堵转。好,先钻4mm再手电钻扩孔,就算是扩孔手电钻也能歪2mm。将就扩了几个要用的孔,剩下的再说,所以是个半成品。

钻屑断得有意思。这样就不会缠钻头上。

小主轴扭矩太弱,想了3个方案。 试试用步进电机当主轴钻孔,扭矩也许够。还有就是把外挂攻丝机改回精密自由三轴,或者主轴加减速器。

还发现个问题,平口钳上面是水平了,但是滑动轨道上好像就没那么水平了,是平口钳太烂还是不应该把工件放轨道上。。。毕竟轨道有屑,早晚会磨损

楼主(2023-02-18):
折腾小雕。小雕先天体质弱,用久了觉得有点松了,修修。
拆下才发现,组合夹具当工作台是用两个半螺丝固定的,三个东西还成一条线。以前没信心没能力打一串孔配合,只用已有的位置合适的孔。

手工干不了,自宫,可以数控。套图的时候就发现手机随手拍的图有一定变形

搞了8个孔,挺整齐的有成就感,在混乱的板上找了8个位置也不太容易。合金丝攻感觉锐利,只比拧紧m2螺丝大一点力。以前攻丝死去活来,各种倒转。攻丝屑不好清。

只要开机就觉得眼睛进异物。这心病只有带保护镜才好。3m的镜,透光太差了,还有个假3m的,更差,各种看不清。不需要防大切屑,防粉就行。改装,换用手机膜,明亮多了。新问题是软膜的背面是带胶的,粘灰尘不好清,钢化玻璃的硬膜不好加工形状。先对付,半个月换一次软膜也比看不清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压砂轮的螺纹很短, 一般的螺丝有倒角,只能拧不到一圈,自己做一个螺丝。  这个螺丝的垂直性有点要求 ...

这个吸尘器很有个性,就是效果有限,TB有现成的旋风集尘桶,效果很好,想自己折腾得话,找一个有大小头的带盖口杯,自己做一个旋风筒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小但有效。

楼主:
吸尘器改进一次,放小半罐子水,旋风加水洗灰尘效果不错,清理的时候发现底部淤积了很多泥状物。之前也是旋风效果,滤网容易发黑,滤网孔不小,能到滤网的就能跑掉1%。雕的时候还好,磨的时候风险大。存在问题还是需要尽量降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吸尘器很有个性,就是效果有限,TB有现成的旋风集尘桶,效果很好,想自己折腾得话,找一个有大小头的 ...

你用的是什么风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风机?

好像叫尼得科,拿到手电机很小,只有瓶盖大小,是那种迷你型吸尘器上用的。

网友E:
用sw2021的CAM出的刀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w2021的CAM出的刀路吗?

2022,联网就要提示激活的版本。用2021就打不开以前2022画的图。坑。还好电脑多。打孔的刀路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22,联网就要提示激活的版本。用2021就打不开以前2022画的图。坑。还好电脑多。打孔的刀路简单。

我是2019的版本,出刀路老是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2019的版本,出刀路老是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觉得是很难用,可能是能力低,非常痛苦。出了刀路了也没太多问题了,有的代码mach3不支持,删掉就完了,比如最后几行那个g80,反正不影响。

楼主:
要做一个 6.35X15的深孔,联轴器孔,铣刀出来是锥度孔,只能把A轴做出来才能做这东西了。
刚开始还想紧紧螺丝能提高小雕刚性,拆装一次还下降了。各种结构加强打补丁,加了几公斤料,好像是提高了丁点,到顶了,受点力,十字滑台正负5个丝,立柱正负5个丝,z轴和主轴正负5个丝,很平均,估计也就是换滚珠丝杆能捡回来2,3个丝,防尘搞不好也不太敢换。

网友F:
真正搞木头工艺品的不用数控,艺术要的是灵感创作,按电脑审美画出来的美女并没有自然的漂亮,车大头也要车床有重量,没重量压大住机子,开机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正搞木头工艺品的不用数控,艺术要的是灵感创作,按电脑审美画出来的美女并没有自然的漂亮,车大头也要车 ...

没有灵感,没敢打算做工艺品,就是捣腾机械,干金属。又有重量恐惧症,想着尽可能轻的实现机械加工,不过得想明白有多少刚性的收益才能下决心去堆重量。小车的终极任务是能做出一丝精度的小电机轴,连车带磨连滚带爬也行。小轴很难买,也就是er延长杆沟通好了能买到1丝内的,但是想要15的轴配15的轴承,er延长杆就没这个尺寸。

楼主:
想做个三轴的架子,稍微轻点能搬到阳台上。3.3底孔攻丝,断了牺牲一块板,再来一块用3.75底孔挤压攻丝,最后又断了。一直没有动力做火花,逼出来了。直接用电源48v限流,只会砰一下,调到60v,还是砰一下。按坛里老大的,上电容电阻,电阻没有用了个T12的报废头,这一次火花就可控多了。短路及时处理也能干活,打了两毫米,没控制好,烙铁头发红了烧了。用的是垃圾内六角棒打的,打完孔大了,又浅,没能拧出来,下次继续。用的是引水机的水,也冒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折腾小雕。小雕先天体质弱,用久了觉得有点松了,修修。
拆下才发现,组合夹具当工作台是用两个半螺丝固定 ...

软膜是贴镜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膜是贴镜片上?

直接替换原来镜片。10块钱给了一千张。。。买平光镜片也不贵,可能还带镀膜

楼主:
打了两毫米的断丝锥,想着下次可能对位置不一定那么准了,用手电钻和合金铣刀打了一下,居然出来了,铣刀无意外断了。总是断m4丝锥,命中犯冲。本来更倾向挤压丝锥了,这次发现挤压丝锥断了以后比普通丝锥难打。能力以外看运气,第二个断锥对刀偏了0.5毫米,打了白打。装水对刀困难。半自动进给,只用盯电流表,轻松了不少。并个继电器接灯就更科学了。

楼主(2023-03-28):
想做个动力头,用同步带传动,好不容易做了一个同步轮,勉强能用,多做几个应该能更好点。小鸡不行打孔慢,快了就断刀。
开始对加工侧面的粗糙度忍不住了。
全都不可靠,主轴,轴承,er杆和夹头。
以前家当不多测了白测,不懂怎么选按贵的选也不合适。
测一下内锥,5个丝,再测外圆,2个丝,看来不是er杆连轴问题,这er杆不行。动力头没有,用一把锉刀编程磨了半天,内锥到2,3个丝,这时候发现最大最小值不在固定位置上,只能猜是轴承问题了。夹头外圆也差2,3个丝,这个不好装夹不好磨,下单买aa的看看。瞎折腾能学东西,看咸鱼他们随便两个轴承一套,内锥就一丝内,那就不好玩了。锥度是锉刀能磨的,有意思了。以前收的几个小轴挺秀气的,轴承也还行,不是er头不好用,搞了锥度加个螺纹就是er11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做个动力头,用同步带传动,好不容易做了一个同步轮,勉强能用,多做几个应该能更好点。小鸡不行打孔慢, ...

动力头终于有形状了。想了好多年。一直想车丝拧压板,车圆装同步轮,现在简单粗暴用顶丝加弹片搞定。小轴买回来是前2角接触加后面一深沟,改成前后两角接触夹中间一深沟,不行再改回去。

做同步轮的偶尔能看见,粘接同步带的就没见过。前面粘了个3毫米的,跑10圈就玩完。等胶水干了明天试试这个凯夫拉加强同步带能跑多少圈。同步带学问挺多,买都不知道需要啥怎么买,先折腾积累经验。

网友H:
最后会发现没有重量做基础的车床,怎么改都没精度,工业车床成吨的体重,还要预制混凝土机床底座,没用处谁花冤枉钱,都是有原因的,没有不明不白的机床刚性,只有舍得用料,精度是花钱喂出来的,自身刚性是很重要的,小雕铣个木头塑料铝合金还凑合,铣铁就不行了,不是光靠提高转速就能解决的。又想当大力士,又身体单薄这条路走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会发现没有重量做基础的车床,怎么改都没精度,工业车床成吨的体重,还要预制混凝土机床底座,没用处谁 ...

个人偏好,不喜欢太大重量。刚性和重量也许成立方比的关系,比如刚性变两倍,重量变8倍,收益太少了。
话说破车多打表,可见精度也有别的路。
就想做几根轴,车也行磨也行,反正都试试。

楼主:
用一万目磨了一下er的内锥,亮了好多。也就亮亮,尺寸不会变。搞搞就发现问题了,内锥前面跳1.5个丝,后面跳2个丝,很少见人提到内锥跳动不一样。便宜货。磨的时候发现,不加力和加五公斤左右的力,前后角接触的小轴声音有变化,这么干刚性还是偏弱,没搞螺纹还加不上太大力了。
测一下吧。几年前就该做这种工作的。这得归功于大平口钳, 夹具让测试成为可能。

上面轴铝的,轴前后垃圾7001,中间夹6001;下面轴全钢,前两个hrb7203后一个6904。轻轻推拉一下,上面2,3个丝下面一个多丝。胜出有限,感觉7203轴承应该很强了,也许是后面6904不够给力,找机会换两7904看看。铝轴和主力小轴的刚性有得比,主力小轴在垃圾同心度下能用,所以铝轴应该也能用用。
6905的轴承,推拉一下,只有1个多丝,如果不是测量问题,深沟轴承这表现值得期待。

楼主(2023-05-02):
自宫一下卡盘铝法兰, 一丝丝的慢慢磨还是辛苦,换更长的步进又太重了, 铣刀头干就轻松多了。

做个铝刀架,可调高低,刚性就顾不上了,也有进步,以前是m4的顶丝,进步到m4m5的螺丝了。
就是东买西买,然后东搞西搞些连接件,反正就是个尽量多钻孔攻丝。
这段时间做了好几个连接件,发现这一段铣刀好像便宜了些,多搞些就不用紧张断刀了。做个东西,画个图几个钟头,加工几个面也要几个钟头,几块钱的刀就算断两三把成本也不在大头了。还发现同样是4mm铣刀,用来转圈挖孔,有一种锥度就明显,另一种锥度就小一些,想不明白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宫一下卡盘铝法兰, 一丝丝的慢慢磨还是辛苦,换更长的步进又太重了, 铣刀头干就轻松多了。

卡尺多,不是数显的就没拍,看这七嘴八舌的样子,还得再买把尺
基本上是轴承的同一个位置,用同样的力,刚刚能提起轴承,每把尺子的重复概率都很高。
结论不知道对不对,不同尺子都是好尺子,就是用的力不应该一样。没事应该多用尺子卡轴承,熟悉不同尺子的手感才能用好。

楼主(2023-12-02):
继续记录填坑。有次怎么也想不明白之前是怎么固定的,幸好有记录。
之前的小转盘玩够了,最大成就是把纺织机锭子杆干下去0.3毫米,一微米一微米的干,别人一丝切八刀是技术,咱是无奈。小转盘天生的不好固定。
换一个结构紧凑的小减速机,自宫卡盘转接盘通孔。
之后把环球80卡盘孔给镗到20。小步进,不敢用220v驱动去干它,铁屑铝屑多,怕电。小步进的功率算下来也就十几瓦,留着点余量,能用的也就7,8瓦,转速一秒2,3转,从16的孔镗到20,花了3,4个钟头。清理卡盘的碎屑又要1,2个钟头,就算5分钟镗完也得清理,折腾就是花时间。钻三个孔变成前接卡盘。

干一块软铁试机,前面是自己磨的尖刀捅的,后面震纹是数控刀片干的。能干点活,得小心的伺候着用。

再换个减速机增加动力,这回能有60瓦功率,能一秒10转了。
之前安装卡盘的时候,靠止口,怎么调卡盘外圈都只能是10丝内。发狂把止口干废以后,卡盘外圈能调整到5丝内了。对这球球卡盘印象不够好,卡爪卡不稳东西,要逼咱小白自宫卡爪,自宫卡爪基本就得拆洗卡盘,又得一天。
再做个卡盘扳手,几个卡盘都能用。手电钻上用的也要改成两截多用的。拧多圈时候用手电钻还是比较愉快的。

楼主:
自宫一下卡爪,干了0.18毫米,听声音留余地,还有一点点没干到的。感觉抓得紧多了,原来粗卡紧以后,轻松能摇晃工件。

微米进刀干小棍,中间一小段,8毫米的棍子伸出80,1:10。多量量尺寸能搞到2丝内,真圆度可能不行。看起来还算亮。

三角尖刀能看出一点点反光。加油的话也许更好点。该折腾磨刀了。尖刀还能磨,但是想磨个0.05的R角该怎么弄。

楼主(2025-05-05):
换一个城市生活,东西一时没搬过来,重新置办各种家当。感觉比几年前线轨便宜多了,10来块钱一公斤废铁价。
有坟挖真好,不看,基本上几年前的事情就忘了
手上能用的资产就是一台3d打印机,准备靠它做各种垃圾的结构连接件,完善各种小工具,实现自升级。

不到1块钱的er 扳手,科学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一个城市生活,东西一时没搬过来,重新置办各种家当。感觉比几年前线轨便宜多了,10来块钱一公斤废铁价。 ...

想着要在铁板上装导轨,手电钻干不了,于是做个架子,刚性比较弱,4以上的孔估计费劲。先放着积累经验。

组合夹具,一直被T槽螺母困扰,3d打印多一个思路。

终于下决心做轴了是个突破。8年了就没解决好主轴的事情,没有车床作不了轴,没有轴做不了车床,死循环了。决定退一步,无非刚性差点精度差点,转起来再说。以前也拼装过小轴,都不太如意。做这小轴的目标是带锯片切铁,不行退一步用来带砂轮磨车刀。试了一下,歪七扭八,轴心差轴承烂,手拧就觉得轴承别着劲。还行,一千多转跑得起来。就是有点紧了,还要做个轴承压力机来拆装调整,这期间也正好用来配三轴和电控。grbl便宜,mach3可以上手轮。有意思,于是用生锈轴承再做了半个,看看有没有潜力当车床主轴培养。如果有潜力就加点金属加点料。

网友H:
不如买个二手的,自己做更贵,买二手的可以再转手卖掉,自己做的基本收不回来投资,自己也不想要,最后丢进垃圾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如买个二手的,自己做更贵,买二手的可以再转手卖掉,自己做的基本收不回来投资,自己也不想要,最后丢进 ...

对我来说折腾就是消费和学习,学习机械学习系统。之前看到论坛里有人提到把爱好变成工作各种痛苦,没想到也发生自己身上,因为是短期的也没什么痛苦。参加了个机电项目,把这些年买垃圾的钱基本挣回来了。
大家都有自己的玩法,我的玩法是挑战刚性决定精度的母机决定论。几十年前机床重量刚性就已经极高水平,精度也没有到头。
玩嘛,开心就好,花钱就好,折腾就好

网友:
玩是都喜欢玩,有钱就多尝试尝试,没有钱就直接买二手,路都是淌出来,钻改铣多少人试过,最后还不是前赴后继,自己试过才知苦味,南墙是一定要撞的,而且一次不够,要多撞几次才能明白,什么是现实。别人经历的终归是故事,自己经历才是事故。不流点血不够深刻,不撞个包不知险恶。人生是自己的人生,别人的教训只是一段笑谈,老话说,不要叫醒一个睡着的人,他更喜欢梦里的世界,不喜欢被人打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折腾就是消费和学习,学习机械学习系统。之前看到论坛里有人提到把爱好变成工作各种痛苦,没想到 ...

学习。真没功夫睡觉。
本来想用3d做轴承压力机结构的,正好有三个个小小立柱,可以压轴承。

原来以为准备实现做同步轮动力传动自由了,实践发现差一点点。s2m同步带精度要求高,再调整试试,反正最后用A轴大概率能加工出合用的带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学习。真没功夫睡觉。
本来想用3d做轴承压力机结构的,正好有三个个小小立柱,可以压轴承。

已经有几个卡盘了,本来不想再买的,看到这小小的前穿孔就下手,感觉挺好。就是正爪被上家干过不完整了。量了一下卡爪厚10mm,也许能做能修。
在坛子里翻坟,发现at125的卡盘跟这个很像。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有几个卡盘了,本来不想再买的,看到这小小的前穿孔就下手,感觉挺好。就是正爪被上家干过不完整了 ...

合体了开心一分钟,预紧拧太紧,先是土制同步轮吃不了太大力转不动,然后发现塑料轴心被预紧力顶裂了,得加粗加长。
按道理上卡盘前该自宫一下的,配套全没有连动力都没有,计划先看看土制同步带是否可行。

土制电钻拧内六角小工具,带球头能电钻用的内六角不好找,好像切掉拐角就行了,用力过猛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合体了开心一分钟,预紧拧太紧,先是土制同步轮吃不了太大力转不动,然后发现塑料轴心被预紧力顶裂了,得 ...

继续装上轴套,轴套也是一次性的也裂了。走着瞧,突然发现用计划做钻的机芯做动力也不错,还带变速,就是太吵了,得把电机齿轮改塑料的。塑料试错成本低,尺寸不对想不周到,那再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装上轴套,轴套也是一次性的也裂了。走着瞧,突然发现用计划做钻的机芯做动力也不错,还带变速,就 ...

是它转起来了,略带刹车功能,写到这里想到,可以利用电钻的扭力限定功能测点啥。
各种问题,精度问题运转不顺,疙疙瘩瘩的,半米长的棍子就能2厘米画圆,下一步提高动力的配合度。电钻变速比记不得了,算高速3x3, 低速3x3x3,按10牛米估算,堵转的时候估计小皮带搞不定,不匹配。
开心的幻想以后自宫加工平面,现在所有的平面都是3d打印塑料直出,肉眼可见不平且不平行。嗯,车丝的时候可以换步进或伺服当动力,现在不用是因为这数字动力开机还要电脑控制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它转起来了,略带刹车功能,写到这里想到,可以利用电钻的扭力限定功能测点啥。
各种问题,精度问题 ...

买个步进驱动,很意外那么小一个。指望没装系统前,用驱动器自检功能直接驱动一下,锁轴就通电,断电可以手拧,自检就自走,手自一体。不过如果折腾不出速度的话也不如搞个频率发生器。
怎么搞好轴套还是叫轴承座一直是没想明白的问题。最精加工的话应该是用磨吧,这两头内孔难加工又难测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个步进驱动,很意外那么小一个。指望没装系统前,用驱动器自检功能直接驱动一下,锁轴就通电,断电可 ...

夹根铁棍就两厘米的画圈,多半天也忍不住。因为安装卡盘只用了螺丝拧在塑料螺丝孔,比较了一下卡盘的边,差了一毫米。对一下止口看看,加块靠铁就手工开干。塑料这东西,用起来软,干起来也不容易。用一把三棱尖刀,基本没效果不下料,换小铣刀,有点小效果,干出一个坑。再装卡盘,画圈少了一半,一厘米左右了。

装上滑台,感觉结构里最弱的地方就是滑台转接板。塑料的模量只有铝的1/20,这么用不正确。就算是铝,我无法切割也钻不好孔,以前手工做滑台转接板的时候,费劲搞了8个孔打孔攻丝,到上螺丝的时候能用的就三四个。还是拿塑料当主力,钉点钉子看看刚性能否好一点,能否切割铝,打孔攻丝,升级到铝,再升级到钢。
现在重量可能有10公斤,加金属进补升级刚性以后可能要到2,30公斤,超过重量预算了。今天上咸鱼又给推荐10来公斤的小车用切断刀,来气。

楼主:
引用 楼主:
夹根铁棍就两厘米的画圈,多半天也忍不住。因为安装卡盘只用了螺丝拧在塑料螺丝孔,比较了一下卡盘的边 ...

不想忍塑料滑台转接板了,买了块铝,要打好8个孔觉得难度有点大,还要四个沉孔和切割,没工具了。换一条小路,把3d打印机改成雕刻机,计划用来磨的小主轴当雕刻主轴,挂在3d打印机y轴上,可怜的小y轴才4厘米高。要闯系统怪异和刚性极弱两个难关。一两个丝的下刀,万一成了,全面升级现有的结构,40模组换成50,50换成60,60换成86。转接了一下小轴就用了几块铁,重量增加2公斤,重量预算真不经用。效果也达到了,基本上能找出刚性最强最弱点,做到刚性均衡不浪费。
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就回头用钉子增强塑料打印件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