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发布] 可变螺距可拆卸多旋翼比例螺旋桨套装组合9X6,8X6 7X5 正反桨叶

楼主(2022-04-08):
这个桨叶还是蛮有意思的。喜欢做像真飞机的可以看看。好像市面上很少卖的

网友A:
螺距只能单独调整?

网友:
没看见怎么变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只能单独调整?

桨叶的位置。需要手动调整

楼主:
您看这个图片。就是螺丝安装的孔位来调整。如果是想要那种不是手动的。您可以考虑 AEO的 EVP系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这个图片。就是螺丝安装的孔位来调整。如果是想要那种不是手动的。您可以考虑 AEO的 EVP系列

这种手动调节桨距能有什么目的呢?比如重载或者快速?因为桨距相当于汽车的档位,当发动机不变的时候,它只有一个最优档位,这个手动调节到底是什么意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手动调节桨距能有什么目的呢?比如重载或者快速?因为桨距相当于汽车的档位,当发动机不变的时候,它 ...

当你想要这个螺距就有这么一个选择。关键是这个桨叶也是多叶桨。需要的时候就不会嫌。而且这个产品是6年前设计的理念。我觉得还是有可取的地方。

楼主:
手动变距

网友C:
意义不大,还没换浆来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义不大,还没换浆来得方便

当时设计的时候可能就是让人弄一个可以拥有3种可以变换的螺距。确实是一个很早的产品。有这个产品在前面 所有才有EVP变距系统这个产品的出来。可以看看EVP变距: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6755823167

网友(2022-06-26):
引用 网友B:
这种手动调节桨距能有什么目的呢?比如重载或者快速?因为桨距相当于汽车的档位,当发动机不变的时候,它 ...

轻型运动飞机有一些就是手动调整的,根据是侧重爬升和机动,还是侧重巡航,起飞前手动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