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重心比标定靠前2公分能飞吗

楼主(2022-04-08):
大佬们,最近装了一架双70涵道的客机,电池安置好后,发现飞机实际重心比标定的重心靠前1.5-2cm。这种情况能飞不?

网友:
不能,头部不可轻

楼主:
现在是头重,重心太靠前

网友A:
头略重可以飞的,可以靠微调升降舵配平。
头轻才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略重可以飞的,可以靠微调升降舵配平。
头轻才完蛋。

谢谢大佬

网友:
2厘米差很多,头太重不好飞,可以在机尾加配重把重心往后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头重,重心太靠前

客机的水平尾翼提供的正升力力矩比战斗机大的多,所以头稍微轻一点反而更好飞,如果按照理论重心的话会出现低头现象,转弯容易栽

网友:
飞肯定能飞
至少头重比头轻容易飞
但是说跟标准的比好飞不好飞那就不知道了
实在不能调那只能翘着平尾飞

网友:
一般中心在翼弦25%~35%,在这个范围都能飞,电动飞机重心靠前抗风性好

网友:
你确定不是在搞笑吧。重心比标定的靠前是头重。

网友B:
重心不对怎么能说是电池安置好了呢,调整电池位置调整重心合适。
重心合适新手都不一定能飞好何况重心位置还不对,更不好飞。
飞机调试不合适是新入魔炸鸡的大多数原因。

网友:
头重好调整啊。我为了给机头配置曾经塞石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心不对怎么能说是电池安置好了呢,调整电池位置调整重心合适。
重心合适新手都不一定能飞好何况重心位置 ...

对哦,这个“电池安置好”存疑。
我自动脑补成“电池位置已经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