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F2B制作】BlueMax 机翼蒙板

楼主(2022-04-08):
作者:袁 梦想星辰大海

机翼蒙板包括前缘和中段、以及翼肋蒙条。核心是确保机翼不变形。难点是前缘蒙板。麻烦是需要对蒙板做预成型处理。
翼肋前端曲率大,导致与翼肋贴合困难,容易留空,从而导致结构整个前缘箱体失稳。设计思路:
1、机翼前缘梁采用“T”型分体结构,由宽窄2个竖片构成。窄的后片主要定位翼肋并搭接蒙板,宽的前片不蒙板直接覆盖并削成型

2、蒙板分上下两片,减少曲率,降低制作难度,确保不出现贴合缝隙
注意细节
1、蒙板预成型,尽量保持在模具同一位置,避免应力不同引起机翼扭曲
2、蒙板时,半边机翼务必先放平固定好,再来固定蒙板
3、以主梁为基准线,与蒙板对齐。再往前放
4、T型前缘,与翼肋连接的“宽竖片”,需要提前处理斜口。以翼肋曲率为基准,先划线再削斜口。
2mm的木片,统一打磨厚度。(下次可以改成1.5mm)
桐木的机翼模具,形状不要求非常精确,曲率大致相仿就行。主要是要平直,不能扭,曲面不能内凹或外凸。(下次用图纸中的翼肋,转为3D模型,用3D打印机打印一个。)
上线2片用开水浸泡透,然后趁热裹上。注意2片的位置尽量一样

不用阳光暴晒,通风阴干。春天20℃的气温,2天干透。

前缘预处理:T型前缘,与翼肋连接的“宽竖片”,沿着翼肋的曲线加工斜口,扣上蒙板从里面检查修整缝隙

沿翼肋划线,便于插大头针
与主梁对齐,从主梁往前固定。

注意机翼摆放平直,避免扭曲变形
先搞完一边的上下2片,再搞另一边,避免拉伸变形

一边完成,削掉多余蒙板

最前面贴3mm条,作为T型梁前端。主要保持平直

最前端手工削成型,与蒙板衔接。可以用翼肋雕刻剩余的废料,作为模具控制形状
中间一段不用削,留着与机身隔框粘贴

机翼中段蒙板,没啥难度。随便看看

翼肋蒙宽条,没啥难度。为了避免今后蒙皮出现凹陷,特别在直角位置做了圆弧过渡

最后的完成图。大约搞了4天

预告,下期介绍翼尖的制作。

网友:
工厂生产可不是用这个方法了都是用夹具扣架夹具蒙板的,用夹具制作出来的才不会变形,在家里用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2022-06-17):
这样好加工,但重量上去了

网友(2022-08-15):
引用 网友A:
这样好加工,但重量上去了

可以改成上下整体蒙板。担心翼肋和前缘无法与蒙板紧密接触,所以用的这种分开的笨办法。
下次会改进工艺。3D打印阴模,盖住蒙板将翼肋和梁压在中间。

网友(2022-11-26):
好细致的手工

网友:
牙科用石膏粉,翻模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