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杯做个小火炉

楼主(2022-04-08):
下面加个小风扇,火力还可以,由于炉膛太小,火力又大,第一次使用时正常燃烧过程只能添一块木材,燃烧一两分钟后又要继续添加。(木块大约3-4CM见方,七八厘米长)
如果改用更细颗粒或者更大木块燃烧时间应该会更长。

这样看感觉收纳比较方便,可以随时出去搞个小野炊

底部进气口,从底部进气可以更好的冷却炉灶,降低外壳温度

网友A:
展示一下结构好吗?或画个示意图,以供大家学习理解。

网友B:
以为上涡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上涡喷了

醒醒,这只是进气导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示一下结构好吗?或画个示意图,以供大家学习理解。

得空发点细节图

网友:
不注意看很像涡喷发动机

网友:
好的,等你的教学指导。

楼主:
这是里面的气孔,下进气口是两条横切缝,距离底部大约三厘米,上部做了八条斜缝。
依据如下:1炉子下部少量进气,缺氧燃烧产生更多的木料气化物,到炉口与环形缝空气混合燃烧。
2,炉口做斜环缝气口,可以加强炉内气体扰动,利于气体混合,充分燃烧。
3,底部炉胆内下进气口与底部保持一定距离,减少下进气对底部灰粉的扰动,可减少扬尘。同时较小的气口也利于灰粉往底部沉降。。
4,下部进气口同时也不能太小,过小的下进气会导致点火困难,同时过小的下进气会导致干馏后的木炭燃烧缓慢,添柴困难,以及添柴短时烟雾过大。
不过小炉子确实也需要较小的燃料粒度以及适当的添柴时间(明火减小时),来减小和消灭短时添柴烟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里面的气孔,下进气口是两条横切缝,距离底部大约三厘米,上部做了八条斜缝。
依据如下:1炉子下部少量 ...

这样一说,会不会感觉好像很有要求。
的要求,只要做的时候有一定的考虑就行了,没有经验不要急,与钻孔比割缝和好处是可以通过后期撬缝来调整,是不是一下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