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380调完以后会机头向左旋转 需要一直方向舵

楼主(2022-04-09):
麻烦问一下 mb5.0版本重置重新调 sab 380调整完以后 起飞前和起飞后会机头向左自旋 得一直打方向舵 这是为啥?

网友A:
锁尾舵机工作频率选对吗?加尾舵机感度呢?提高飞机转速还这样吗?换大一号的尾桨。调节尾舵机臂长度,换尾皮带轮提高尾桨转速。最后搞不好换MKS锁尾舵机HV9780,一般装了这个舵机,锁尾不用再烦心了。你给的信息太少,自己感觉找找问题吧。你这个样的问题我以前遇到,懒得排查,换了MKS舵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舵机工作频率选对吗?加尾舵机感度呢?提高飞机转速还这样吗?换大一号的尾桨。调节尾舵机臂长度,换尾 ...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