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30金鱼尾

楼主(2022-04-10):
全新XK K130试飞,发现尾巴有点飘忽不定,软啪啪的,时不时还会自己走一个小角度。对于这个飞机,正常吗?有什么地方需要调的。
另外正如大家所说,马达超级热,每个电下来要散热五分钟才敢在飞。等新马达和大齿盘到手就开工升级。

网友:
五星上将

网友A:
我看了你最近的帖子,我严重怀疑你在装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最近的帖子,我严重怀疑你在装嫩

为了这个机子又花了一百块换电机,还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这个机子又花了一百块换电机,还不知效果如何

其实可以买升级版的f1,就是130的改良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买升级版的f1,就是130的改良版

M03?也买了,上周悬停了一下,感觉锁尾不硬,有点飘忽不定的感觉

网友B:
最好玩的还是K120,换上不死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玩的还是K120,换上不死舵机

什么是不死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不死舵机?

就是经常炸水泥地也不会坏的舵机,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等其他坛友反馈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经常炸水泥地也不会坏的舵机,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等其他坛友反馈使用情况

愿闻其详
不过好像现在新的120也买不到了,即使能买到,一个价格估计和130差不多另一个配件可能也是问题。
相比之下130配件到处都能买到,有些还和M03通用

网友C:
M03 锁尾也不行,普通航线还好,翻一下尾巴必飘,转半圈都是常事.

关键厂家后期估计不会再生产了,及时止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M03 锁尾也不行,普通航线还好,翻一下尾巴必飘,转半圈都是常事.

关键厂家后期估计不会再生产了,及时止损. ...

无法赞同更多。
M03我发现头速低时锁尾很硬朗的感觉,但一旦把头速调上去,马上尾巴变软。好像是这类齿轮传动小鸡的通病,滤波没有做好。

网友D:
换2s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2s尾电机

130是2S飞机,标配的应该已经是2S尾电机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赞同更多。
M03我发现头速低时锁尾很硬朗的感觉,但一旦把头速调上去,马上尾巴变软。好像是这类齿轮 ...

应该是的,飞控那一块程序还不到位,所以后来的F05就取消大齿改直驱了,不得不说,这个升级版F05是真的好,虽然贵一点点,但是锁尾和整体手感全面吊打K130和M03。

网友E:
k130也绝版了,我听厂家说取消k130主板生产

网友F:
130怎么设置螺距?楼主,我用的原装控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0怎么设置螺距?楼主,我用的原装控

我用的Opentx,按说明书设的螺距

网友(2022-05-23):
螺距太大,电机无力,大桨转不起来,电流就上去了。
限制一下螺距的最高值,油门曲线定速调到80%以上。定速状态飞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