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8陀螺仪设置里面的激活频道选择该怎么选?

楼主(2022-04-10):
如题,我该选哪个呢?

网友A:
选辅助陀螺仪,就是遥控器可以实时调整锁尾感度,选通道0/1/2/3就是可以在飞行中切换完全不同的设置参数,不过就不能再遥控器上调数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辅助陀螺仪,就是遥控器可以实时调整锁尾感度,选通道0/1/2/3就是可以在飞行中切换完全不同的设置参数, ...

通道0/1/2/3怎么用遥控切换通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辅助陀螺仪,就是遥控器可以实时调整锁尾感度,选通道0/1/2/3就是可以在飞行中切换完全不同的设置参数, ...

能麻烦详细说明一下吗?还是一头雾水。我的飞机是富丽X360,蓝K8,天9遥控器,天地飞7通接收,尾巴一直调不好有金鱼尾

网友C:
激活辅助通道陀螺仪增益,然后在控里调锁尾感度,快速的金鱼尾把感度调低点,直到没有金鱼尾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活辅助通道陀螺仪增益,然后在控里调锁尾感度,快速的金鱼尾把感度调低点,直到没有金鱼尾出现

谢谢,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道0/1/2/3怎么用遥控切换通道呢。

也是通过调整遥控器里的数值来改变通道,举个例子数值在1-10区间对应0通道,10-20对应1通道,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麻烦详细说明一下吗?还是一头雾水。我的飞机是富丽X360,蓝K8,天9遥控器,天地飞7通接收,尾巴一直调 ...

金鱼尾除了震动大就是尾巴不顺滑引起的!排查吧!
富丽球头口太紧,用球头刀搞搞!
感度太低了尾巴就肉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通过调整遥控器里的数值来改变通道,举个例子数值在1-10区间对应0通道,10-20对应1通道,明白这个意 ...

感谢热心的模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通过调整遥控器里的数值来改变通道,举个例子数值在1-10区间对应0通道,10-20对应1通道,明白这个意 ...

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那个可以用感度通道来切换好几套整机感度设置。
不过一般只有尾巴需要实时调整,斜盘不用经常调,所以一般都是选最后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可以用感度通道来切换好几套整机感度设置。
不过一般只有尾巴需要实时调整,斜盘不用经常调,所以一般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