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电脑一开机,脉冲数自动增加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10):
之前我用的是三菱伺服,功能正常,现在把之前的三菱伺服拆下了,换了台达A2伺服,在电脑没开机时,伺服显示脉冲数:00000,但是我电脑一开机,此时我还没有打开维宏软件,但是脉冲数自动在增加了,而且雕刻机也在慢慢移动了,这个不知是什么原因啊?难道是电脑的干扰?

网友:
电脑干扰

楼主:
那一般要怎么去除干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要怎么去除干扰啊?

电脑换好电源,设备加220V电源滤波器。只能一点点试。

网友:
这不是电源干扰,仔细检查下接线,尽量和原来的三菱保持一样的逻辑,不要随意反向,每种板卡都有默认的上电时序设计

网友A:
把设备都良好接地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备都良好接地再试一下。

我在网上看了下,接地说是要弄根铁杆埋入地下2米左右啊,有点麻烦啊。不知我把地线接在自来水管上可以吗?

网友B:
开电脑后,把驱动器的CN2插头拔了看看还会不会增加脉冲,如果插头拔了还会增加那么是驱动器电源和电脑电源受干扰问题,试试在电源端分别增加滤波器;
拔了插头不会继续增加,那么还是脉冲信号受干扰了,可以把驱动器接地线和电脑主机外壳良好接在一起,最终在在总的接一根回大地,脉冲信号线尽量使用双绞屏蔽线;
还有你的驱动器是否设置正确了?脉冲加方向的话P1-00要设置为2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脑和伺服驱动靠的太近的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电脑后,把驱动器的CN2插头拔了看看还会不会增加脉冲,如果插头拔了还会增加那么是驱动器电源和电脑电源 ...

好的,我去买个滤波器试一下。P1-00是设置为2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脑和伺服驱动靠的太近的原因啊?

木头机箱,电器设备外壳不要使用不导电的(有较高绝缘等级要求除外),使用金属外壳的是有科学依据的,金属壳就是一个很好的屏蔽罩,装在电器柜里的各种模块、控制器等都装在一块金属底板上,就可以很好解决不等电位引起的干扰问题;
我们在设计设备的电器柜时都基本不用非金属的电气箱,在有绝缘等级要求、或有腐蚀的环境中使用了PVC箱、但是电器安装底板也一定要选择导电的;我猜你这个估计就是这个问题导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头机箱,电器设备外壳不要使用不导电的(有较高绝缘等级要求除外),使用金属外壳的是 ...

好的,之前是因为木头用雕刻机比较好加工,所以做了个木头机箱。那我去弄个金属的机箱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