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bls276sv发热是否正常

楼主(2022-04-10):
550的飞机,山寨mb,tgz580 v5陀螺、 锁尾感度50左右,刚换上futaba 276sv锁尾舵机,之前没有注意过,这两天飞下来尾舵机有些发烫,手能摸住,但明显感觉很热。
检查尾巴还是很顺滑的,实际飞行锁尾效果良好,飞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发热让人感觉很没底。 参数也都调了760us   560hz,对了之前用的是8.4v,看可一下参数高压只支持到7.4,今天把电压降下来,依然发热。
求助各位模友,看看还有什么没想到,谢谢大家!!

网友A:
温的正常!烫手就不对了!

网友:
降低频率 改成333或者200HZ

网友:
550机  用的deko 尾巴机械没问题  3D锁尾也没问题  下来也是略烫  百十个起落了,没任何问题

我觉得气温高的时候,温度高点正常

网友B:
天热了正常的,不烫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的正常!烫手就不对了!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热了正常的,不烫手就好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