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请教自制微风固定翼,起飞左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11):
各位大佬,请教自制微风固定翼,起飞左偏是什么原因,舵面都是平的

网友A:
看到自制微风,给你点个赞,仿佛回到了10年前,你上个图呀,看看咋回事。学会使用搜索功能可以解决大部分常见问题。你这个问题如果起飞了可以微调修正的话也属正常,但是原因我猜可能是:1动力桨不匹配反扭,2机翼变形造成。楼下请继续补充…

网友B:
有没有电机做右拉,

网友C:
电机安装需要略带右拉的,因为反扭力会引起引起飞机左偏。

网友D:
起飞速度要够,新作的飞机,第一次起飞有心理压力,油不给足

网友D:
微风是我入模做的
第一架能顺利起飞的飞机

网友E:
我第一架也是自制KT板微风,07年
,你得拍个飞机机头朝前的俯视图看看,才能更好帮你分析哈

网友F:
很大可能右拉角不够

网友G:
场地大 速度够 其他的看情况

网友H:
不用管什么原因, 想办法修正就好了

网友I:
左偏原因很多:1.电机右拉角不够(一般2-3度);2.方向舵安装向右偏;3.左右机翼扭曲不平,右边机翼升力大于左边……

网友I:
4.起飞滑跑速度不够,强行拉起失速左偏……

网友J:
用副翼修正呗,加个副翼吧

网友K(2022-05-14):
电机轴线向右偏2到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