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使用AS150接插件的经验

楼主(2022-04-11):
说说使用AS150接插件的经验
以前我也说过关于接插件使用的经历,从EC5-XT60-XT150-AS150到RcProplus等等,但是,用的时间最长的还是AS150。
价格便宜。做的厂家多了,价格也就下来了。
AS150有防打火功能。
一般设计在正极,红色端,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红色常规接头,不防打火。不防打火的轻还耐用。
如果,您是使用国产之光好盈200A电调,本身就自带防打火,也不用防打火接插件。
另外,那个防打火,其实设计的也不完美(已经很好了),用一段时间后,电阻容易坏。
电调虽然防打火,但是有时候充电器不防打火,还是会损伤金属接插件,会变黑,会变得插拔吃力。
另外,在安装AS150时,AS150金属公端是可以用钳子夹住金属端,用力旋外套就可以固定住了。但是,AS150金属母端在安装时,不方便将塑料外套用力固定在金属件上(金属件与外套间隙太小),螺纹用不上力。
多年经验显示,应该多检查AS150外套是否松动,万一松动,正负极碰上可就麻烦了。当然,我是经常检查,还没遇到电池在书包里“砰砰”的事情。但是,经常在充电时候发现松动,然后紧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里就存在外套脱落的可能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闲鱼上竟然看到了这个神器,AS150防脱扣,算是实用。
但是,但是,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利用平时的使用方法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在拔AS150接插件时,可以一边旋转一边外拔,这样既可以轻松完成断电任务,还可以加固外套与金属插件的螺纹力度。
原来我都是硬拔,将电线焊的贼结实,抓住线使劲拔,时间长了要重新焊线。
防脱落我原来用704胶把线和外套粘上,后来证明这种方式不靠谱。
另外,AS150用在700级的飞机,电流应该是够用了,要是能飞熔AS150,也算是奇迹了(虚焊另算)。
一点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网友A:
B站看见个vbct的视频,控上写的是你的名,还以为是你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看见个vbct的视频,控上写的是你的名,还以为是你做的

朋友拿我的VBCT控做的。支持好朋友。。。 好久了还没还给我。

网友:
插头打火变黑了,可以用棉签蘸WD40,捅进去擦擦,可以擦得亮一点

网友:
现在都流行免焊接插头了吧,奥运会冠军都在推荐用z

网友:
应该用冷轧的方法的插头,安全

网友:
免焊接接头太贵了

网友:
我有个方法,直接12mm的热熔热缩管,很厚,还能定型

网友:
不过我建议搞长一点,我前面的电池都短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多此一举  记得有几次电池板没有卡到位 到飞都划出来 也没事

网友:
插头打火变黑那是肯定有接触不良,正常的接触电阻很少,没有必要上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