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超好飞的75cm翼展小轻木机

楼主(2022-04-11):
前段时间逛闲鱼看见的
机身自己改了铝合金起落架,给了尾拖懒得装,贴了片层板防擦,也一样好用

飞行手感特别好,很板正,就是飞机太小不是很抗风,风稍大一些就不太行了
电池大约是在重心位置附近,小范围的电池容量浮动不会对飞行手感造成太多影响
全机装完600g多一点,非常轻,即使是xxd 2212电机也可以飞的很爽
之后考虑再换个稍好的电机估计会更棒

配置:,XXD 2212 1400kv 电机 8060桨
               3s 1300-2200电池,前后挪动重心可以顾得过来

楼主:
舵机 :副翼两个银燕ES08MA,升降方向两个ES08A,虚位目前还比较小,手感不错

楼主:
同样也有个问题,电池在重心附近,得每次把机翼皮筋卸了才能换电池,原机貌似是油动设计,有油门舵机安装位,装15级发动机,防火墙已经设置好右拉角,正好,但用8寸桨反扭仍有点大,需要往右打一些微调。之后考虑用穿越机的2207.5低kv电机配7寸桨

还有个问题,对于总重600g的飞机而言,尾翼的两个舵机一共20g,放在尾巴上似乎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飞行,之后考虑把舵机往前挪,用长拉杆连接。

楼主:
100多买到这样的空机真的是出乎意料,舵量开大还比较灵活,舵量调小也可以当老头乐飞
3s 1300电池大约四分半,温柔些六分钟
3s 2000大约六分半 温柔些 八分半

网友A:
咱俩买的是不一样的…我这个翼展85cm,尾轮固定不能转,前起落架根本用不成,太软,我也改了个铝合金起落架,换电池挺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俩买的是不一样的…我这个翼展85cm,尾轮固定不能转,前起落架根本用不成,太软,我也改了个铝合金起落架 ...

感觉像又不像,翼展可能我记错了,机身貌似一样,你的下翼面是绿色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像又不像,翼展可能我记错了,机身貌似一样,你的下翼面是绿色的吗

白色的

网友:
小飞机舵机尾装确实对重心影响比较大,你要是换穿越机的2207电机,头就更轻了吧。

楼主:
那就可以把电池装最前面了,现在头不轻的,只是考虑重量分散和重量集中对手感的影响

网友B:
这飞机装15级发动机贼爽,如果用电动配置2212-900~1000KV,重心尽量靠前(在前缘30%~35%)抗风性好,如果起飞向左滚说明右拉不够,可以在安装螺丝下垫垫片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装15级发动机贼爽,如果用电动配置2212-900~1000KV,重心尽量靠前(在前缘30%~35%)抗风性好,如果 ...

滚的不厉害,但是右拉再大的话垂直拉起就得往左打方向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装15级发动机贼爽,如果用电动配置2212-900~1000KV,重心尽量靠前(在前缘30%~35%)抗风性好,如果 ...

15级甲醇机现在哪里还能买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的不厉害,但是右拉再大的话垂直拉起就得往左打方向舵了

不会的

网友C:
咸鱼怎么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怎么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好像看过他家这个

网友:
缘分啊,我有2架这个飞机,动力用的2216电机1400kv挂9045,平飞能干到120多km/h。可以垂直爬升~~~

就是反扭稍微大点,现在换成1米的机翼,反扭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