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2-04-11):
一直没玩过双发,有谁知道D7E怎么设置差速

网友A:
要设置三组自定义混控
1 闲置通道和油门联动
2 方向舵混控油门通道
3 方向舵混控联动通道
不管什么遥控器,只要没有预置差速模式,就需要这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三组自定义混控
1 闲置通道和油门联动
搞了半天还是不行,可能这个中文固件没这功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