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能用那几种穿越模拟器?

楼主(2022-04-12):
老电脑能用那几种穿越模拟器
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太笼统了,多老的电脑

网友A:
fpv freerider和fpv air2 两个对电脑要求最低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 freerider和fpv air2 两个对电脑要求最低的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B:
fpv freerider电脑版本和手机版。我用4合一机密狗玩电脑就是连部上。手机可以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v freerider电脑版本和手机版。我用4合一机密狗玩电脑就是连部上。手机可以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感谢回复!

网友(2022-06-20):
steam上免费的flowstate,简陋但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