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圈圈机突遇玄学

楼主(2022-04-12):
最近闲着没事,自己画了一个类似怪象oddityrc2.5寸的倒装穿越机的3寸机架,装好了了飞行的时候出现以下玄学现象:
开启air mode,飞机在爬高做跳楼动作的时候,油门一直保持归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准备缓慢拉俯仰抬头,这个时候油门还是一直零状态或是很低油门,飞机在缓慢抬头的过程中,会出现明显的自动加速,油门一直是为零的,但是四个电机自动加速了,会出现飞机一直飘在空中下不来的问题,有时候还反而加速冲了出去,油门杆一直是为零的,而且只要一直缓慢拉俯仰就会一直飘。本人穿越机玩了三年多了,航模7年,遇到过很多问题,唯独这个问题无解,周围也没遇到类似情况的,能试过的方法都试了,PID、滤波、电机、桨叶动力系统都没有问题,尤其是PID和滤波已经是优良状态,飞控装到其他飞机上也没问题的,机架刚性已经和怪象机架的刚性很接近了,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同志,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A:
电机怠速值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怠速值高了?

不是

网友B:
四轴的结构决定了马达在控制姿态的时候必须产生升力。Airmode的意思是低油门下稳不住姿态时,允许马达超过油门量输出,优先保姿态。
感觉在跳楼等大下沉率的情况下多半还是螺旋桨处气流反向,导致升力不稳产生震动,飞控在努力控姿态的时候就顾不上油门了
用和面打比方,面和水的总量是实际推力,结果飞控因为hold不住姿态,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分分钟给你和了一大盆出来,你的飞机也就冲出去了
有可能换个桨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的结构决定了马达在控制姿态的时候必须产生升力。Airmode的意思是低油门下稳不住姿态时,允许马达超过 ...

试过了,换成五叶浆,这种现象的程度会降低很多,但还是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换成五叶浆,这种现象的程度会降低很多,但还是存在

要是换了桨有改善的话就拆了圈试试,如果有效果就是圈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C:
我三个圈圈机都有这个问题,也是一直没解决,0油门俯冲,飞机就会抽一下,有人说是aio飞控减配导致的,换飞塔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三个圈圈机都有这个问题,也是一直没解决,0油门俯冲,飞机就会抽一下,有人说是aio飞控减配导致的,换飞 ...

你的是什么圈圈机呢?能否看一下?按照飞控黑匣子的记录的噪声频谱,滤波之后的噪声已经很小了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三个圈圈机都有这个问题,也是一直没解决,0油门俯冲,飞机就会抽一下,有人说是aio飞控减配导致的,换飞 ...

这里说的减配是指硬件配置降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换了桨有改善的话就拆了圈试试,如果有效果就是圈的设计有问题

我把四个圈圈截掉一大半,剩下机身部分的打印件,还是有几率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如果电机开了反向。电机反向关闭。。会有惊喜。

2寸前后的飞机。因为转速过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还有如果是6000KV。。。是3S。换成4S也有惊喜。

别的酒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机开了反向。电机反向关闭。。会有惊喜。

2寸前后的飞机。因为转速过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反向的惊喜,坠落不加速了,翻滚轻微加速,有时候直接抽风失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向的惊喜,坠落不加速了,翻滚轻微加速,有时候直接抽风失控

适当调整Y轴的PID。。。小鸡要注意I值的提高。。。

小概率翻滚抽风炸鸡,2寸左右的机10个人有9个人都遇到过。还有一个可能是没有触发炸鸡条件的动作而已。我已经研究很久,这种情况不分飞控品牌。或者说硬件如何替换都依旧有概率。猜测是BL电调目前对高KV高转速的小鸡兼容性有点问题。无解。

我的2寸各种爆草稳定。。。PID各方面都完善。非常好飞跟手。但是依旧有极小概率出现翻滚炸鸡。最近调整了陷波滤波,已经有几十电无死亡炸鸡出现,还有待测试。百电不出现才算基本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适当调整Y轴的PID。。。小鸡要注意I值的提高。。。

小概率翻滚抽风炸鸡,2寸左右的机10个人有9个人都 ...

电调参数我也动了下。。。小概率还不能准确重现的故障。只能慢慢调慢慢试。而且可能也不是适用于所有机。每个人的机各方面都有点区别。我是高空翻滚,跳楼,任何极限动作都是稳如狗几乎。。。

网友E:
解决振动问题就好了,其他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振动问题就好了,其他没啥问题

排除过,不是震动的问题,倒是觉得和气流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说的减配是指硬件配置降低了吗?

是的,硬件少了。我一个95x,一个怪象2.5,一个pavo3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