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翼斧V6固定翼4D组装过程,倒吊机吹排球

楼主(2022-04-12):
                             翼斧V6固定翼4D组装过程,倒吊机吹排球

    我的心得:尽量用最少的碳杆,构造最多的三角形。
关于4D飞行,只是习惯上叫4D(比3D飞行多一个自由度),4D主要有两种:
其中一种叫VPP,可变螺距螺旋桨系统,原理类似直升机;
另一种叫BPP,是可正反转电调电机系统,配置专用螺旋桨。
以上两种加上方向矢量就能飞出固定翼“钟摆”、“倒扭力吊机”、”水平螺旋”等动作(矢量推力简称TV),整个系统简称 TV-VPP 或TV-BPP。

         这段时间用翼斧的V6做了架4D,用的是翼斧4D变距套件,之前发过帖子F3P国产矢量4D变距套件调试安装过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6221
         现在分享机身制作过程。变距舵机、升降舵机和方向兼矢量舵机用蓝箭5033,副翼舵机银燕9克。电调翼斧的15A3克重电调。所有配件翼斧那里都买的到。

前面和普通F3P一样,仅供参考。

先搞主翼,用泡沫胶两边贴碳片
机身也用泡沫胶粘
1.5碳杆加强主翼,1毫米0.8毫米碳杆加强其他部分
我的心得:尽量用最少的碳杆,构造最多的三角形。
下半边装好了
这是上机身
   机身安装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是安装4D。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安装的,这只是自己的想法。我用碳杆搭建一个菱形框架。用两个球头拉杆实现方向矢量功能。
机头安装矢量,用拉线
左至右,分别是升降舵机,方向兼矢量舵机,副翼舵机
4d机头重,为了平衡重心,三个舵机尽量后置。
方向兼矢量舵机加强,很重要,否则舵机会松动。
左边方向舵拉线是交叉的,右边矢量拉线是直的。一个舵机同时实现方向舵和矢量电机座的功能。

重心位置,手提处是我儿子习惯的重心位置。这里用的20克350毫安时电池,能飞2分钟。
   孩子只有周末有时间飞,最后附上倒吊机吹排球视频

楼主:
上面这是轻量化的4D,160克。室外不抗风,吹的东倒西歪。室外4D必须重一点,这是我儿子飞的190克的4D机

        继续,4D电机座安装过程。这是零件。

舵机臂上好轴承。

装电机,四个螺丝而已

装变距舵机,用401胶水

最大负螺距

最大正螺距

401胶水缠线安装球头,用球头钳安装

网友:
好贴必须赞一个

网友:
技术了得

网友A:
电机边上的舵机是控制螺距吗? 电机不是用正反转控制机头朝下时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边上的舵机是控制螺距吗? 电机不是用正反转控制机头朝下时飞行吗?

电机边上的舵机是控制螺距的。这不是正反转。
关于4D飞行,只是习惯上叫4D(比3D飞行多一个自由度),4D主要有两种:
其中一种叫VPP,可变螺距螺旋桨系统,原理类似直升机;
另一种叫BPP,是可正反转电调电机系统,配置专用螺旋桨。
以上两种加上方向矢量就能飞出固定翼“钟摆”、“倒扭力吊机”、”水平螺旋”等动作(矢量推力简称TV),整个系统简称 TV-VPP 或TV-BPP。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这是轻量化的4D,160克。室外不抗风,吹的东倒西歪。室外4D必须重一点,这是我儿子飞的190克的4D机

...

先做架子再按球头?那总成会不会上下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做架子再按球头?那总成会不会上下移动?

这个尺寸要做准点,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顺序先后自己看着办
来自微站

网友C:
190克的4D机用哪种飞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0克的4D机用哪种飞机?谢谢!

我就买的翼斧的飞机

网友:
厉害~VPP的转换响应和流畅程度是BPP比不了的,BPP先入门吧

网友(2022-06-02):
1mm和0.8碳杆差别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