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OpenTx接收机 带双路单向有刷电调 4舵机输出 适合小飞机

楼主(2022-04-12):
本品适用E010协议,任何用多协议高频头的控( T16, T18等等)在协议中选择 MJXq >E010 即可 (无此协议则不能用, 所以建议买4合一高频头)
适合OpenTx + 多协议高频头,    而天地飞7 ,乐迪AT9 遥控器都不能用
专门为100g左右小飞机设计,适合用1S锂电驱动2路空心杯电机(空心杯如:720,8520,1020)
E010协议: 地面100米 空中超150米
适配电压: 3.6-6V (适合1S锂电)
4舵机输出:升压到5V给舵机稳定供电(电流600mah,可带4个2G舵机或两个4.3g舵机)
双路电调: 每路可输出6A  峰值10A
电调输出是3通控制的
(当第5通打到高位后可以用4通实现差速, 反之双路电机是同步被3通油门控制的)
如果要差速:M1接右边的电机,M2接左边的(这里左右是相对飞机从后向前看)

网友:
哪里有卖?

网友:
是佩恩家的吗?广告先生

网友A:
能有信号输出,接无刷电调用无刷电机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信号输出,接无刷电调用无刷电机飞?

那无刷 需要 无bec,  并且电调和接收机都并联在一个1S 电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