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滑翔机没有动力也能飞?【迷你模型RC】

楼主(2022-04-13):
        为什么滑翔机没有动力也能飞?      【迷你模型RC】

_哔哩哔哩_bilibili

网友A:
因为有空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空速

什么是空速

网友:
空速是空气相对于机翼的流速

网友:
你太能水了。

网友B:
为什么有空速就能飞?

网友:
根据伯努利定理,流速越大,压力越小,空气流过机翼面,由于机翼上弧长大于下弧长,上面的流速大于下面的流速,机翼上面的压力小于下面的压力,形成一个向上的力,因而就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空速就能飞?

根据伯努利定理流速越快,流体产生的压强就越小,由于机翼上面的弧长大于下面的弧长,空气流过机翼表面时,上面的流速大于下面的流速,产生的压强机翼上表面小于机翼下表面,因而滑翔机没有动力,只要有空速就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伯努利定理,流速越快,流体产生的压强就越小,由于机翼上面的弧长大于下面的弧长,空气流过机翼表面 ...

风从机头向机尾吹,是不是就有空速,为什么滑翔机不能迎风自己起飞呢?

网友A:
可以呀,山坡机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山坡机就是。

水平风吹过机翼没有空速?为什么一定要山坡才行呢?

网友B:
乔治·凯利的固定翼滑翔飞行原理已经作了说明,飞机要维持飞行必然受到4种作用力,重力、升力、动力和阻力。理解好升力、动力和阻力这几个力对飞机的飞行影响,是正确理解飞机飞行的关键。飞机升空,升力应大于重量,因为升力和重力是在竖直方向上的,所以,跟动力和阻力无关。升力的大小和升力面积、翼型升力系数、空气密度和气流速度有关,所以,要获得省力,飞机就必须获得一定的向前运动速度。有空速是获得升力的条件没有错,但是,飞机能不能飞还要看空速的大小,能否使机翼产生足够的升力。也就是说,飞机必须有前进的速度才能获得升力,当飞机平飞并且速度达到某一竖直时,升力和重力相等,则飞机维持高度不变;如果飞机的速度减小,升力小了重力,则飞机的高度要降低。动力的作用是克服飞机前进时的阻力,使飞机保持运动速度不变,或者改变飞机的飞行速度。无动力滑翔机没有动力装置,所以,要维持前进速度只能通过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以补偿克服阻力的动能损耗,即靠不断降低高度维持飞行速度。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滑翔机最终高度会降为零而落地,终止飞行。滑翔机在整个降落过程当中都是有空速的,但并不能维持飞行高度飞行,要维持高度不变就必然有其他的影响,以增加升力。实际滑翔飞行就是利用了地表的上升热气流、风吹向山坡转向上的气流等获得升力的增加,使飞机升高高度,再利用势能转化为动能前进,飞到下一个有上升气流存在的地方,并重新提升高度,为下一次远航做准备。滑翔机的长途飞行就是这样的循环往复前进。没有有利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无动力滑翔飞行是飞不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乔治·凯利的固定翼滑翔飞行原理已经作了说明,飞机要维持飞行必然受到4种作用力,重力、升力、动力和阻力 ...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