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的角度和距离是咋换算的

楼主(2022-04-13):
固定螺距的螺旋桨都是标的距离(英寸),比如9045,90是长度,45应该是4.5英寸螺距。,有知道咋算的而直升机调螺距都是按照角度,比如450直升机的大桨螺距固定在10度的时候,那么这个螺旋桨的螺距换算成距离尺寸大约是多少英寸,有知道咋算的赐教。多谢,网上查了半天没查明白!

网友A:
固定翼通常用的是无变距的桨,为了配合电机kv达到最大效率用不同尺寸和螺距的桨,比如9045也有9060。12*6。12*8 *10,4.5度 6度8度10度都螺距度数,有的追求速度有的追求扭矩,因人而异,直升机就自由多了,适配的桨用多大的螺距自己调,手感也自己调,没有什么距离尺寸,有的只有电机效率适配机身个人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通常用的是无变距的桨,为了配合电机kv达到最大效率用不同尺寸和螺距的桨,比如9045也有9060。12*6。 ...

我只是想知道,比如450直升机的大桨螺距在固定在8度或者10度的时候,这时候这个螺旋桨现在相当于多大螺距,

网友:
桨的形状不一样,效率也不同,算出来螺距也没有可比性

网友:
找一个圆柱形的物体,比如胶棒,量其外圆周长。找一块白纸,画一个直角三角形,三角形的一个直角边长度是胶棒的外圆周长,斜边与这个直角边按螺距角度画,比如8°或者10°,与另一个直角边相交得到三角形。把这个三角形剪下来,贴在胶棒外圆上,正好可以用周长长度的那个直角边绕胶棒一整圈。另一个直角边就是螺距。
就是说,螺距=某一点旋转一周的周长×tan(桨上该点的攻角)。其实这个公式我也有疑问,比如直升机大桨转动时,整只桨叶的攻角是在十字盘的控制下整体变化的,
但是半径不同,按公式计算,越靠近主轴螺距越小,越靠近桨尖螺距越大。对于飞机来说,还是用攻角理解吧,约等于螺距角。

网友B:
直升机旋翼旋转时,自中心到边缘桨的线速度线性增大,对应的螺距(按距离算)也是线性增大的,整体螺距(按距离)不是一个定值,所以直升机的螺距不用距离表示,只能用攻角表示
固定翼螺旋桨为了维持整体的固定距离的螺距,你可以看到靠近中心部分攻角大,外沿攻角小

直升机因大多数情况都是做悬停,低速航线,旋翼面流速不均匀问题也不大
固定翼的旋翼面与空气有相对速度,如果桨中心流速低,是会拖后腿,影响效率的,故中心部分需要加大攻角

综上,直升机一般不按距离计算螺距,如果一定要算的话,可以从中心到边缘关于dr积分

网友:
这么复杂,又学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旋翼旋转时,自中心到边缘桨的线速度线性增大,对应的螺距(按距离算)也是线性增大的,整体螺距(按 ...

看不明白,算了,不琢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旋翼旋转时,自中心到边缘桨的线速度线性增大,对应的螺距(按距离算)也是线性增大的,整体螺距(按 ...

理解了,应该是你说的这样的,以亲没仔细琢磨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旋翼旋转时,自中心到边缘桨的线速度线性增大,对应的螺距(按距离算)也是线性增大的,整体螺距(按 ...

螺距和距离有关系?什么公式?

网友C:
算这个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这个干嘛?

大致计算一下螺旋桨升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计算一下螺旋桨升力

搜索变螺距,应该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