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2022-04-14):
闲来无事,想雕刻一个二维码玩,用SW2018的CAM出刀路,一个三厘米见方的小实体,刀路竟有234KB,
加载到MACH3,就成了这个样子,在电脑上模拟好好的,保存为NCC和NC格式都是这样,不知什么原因?
这些红色圆线也加工,可是,我没有这个设计啊,这是谁平白无故加上去的?我就一个3厘米见方的小实体!!!

恳请老师指点迷津!!

忘记说了,出刀路后还附带出来一个后缀名为set的文件,不知这个文件有什么用途?

刚发现,刀路里面怎么会有J?见图

网友:
帮你顶一下,虽然我不懂,懂的人绑解释吧

网友A:
软件里有圆弧离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有圆弧离散的吧?

我是菜鸟一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一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没用过你这软件做路径,以前用精雕低版本要转换器转,在转换时就有个圆弧离散,打钩了才没有像你这种现象。

网友B:
没有学过SW,以前试过用UG出刀路,出现过这种现象,看样子好像是MACH3没有设置正确,在运动模式中精确改为增量,可能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学过SW,以前试过用UG出刀路,出现过这种现象,看样子好像是MACH3没有设置正确,在运动模式中精确改为 ...

运动是增量,精确只是会使雕刻变慢。距离是绝对,IJ是增量。
如果是浮雕的用北 京精雕8.0或3.5吧,直接出NC,合适Mach3,官网可以下载三轴免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是增量,精确只是会使雕刻变慢。距离是绝对,IJ是增量。
如果是浮雕的用北 京精雕8.0或3.5吧,直接 ...

谢谢!我看看精雕的

忘记说了,出刀路后还附带出来一个后缀名为set的文件,不知这个文件有什么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看精雕的

各软件输出的文件不同,不知你这是什么软件输出来的,一般这种是设置文件或图层文件。

网友:
保存得格式不对。

网友C:
应该是这个格式。

网友:
打冷眼还以为是二维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个格式。

保存这个格式也是一样

刚发现,刀路里面怎么会有J?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存这个格式也是一样

刚发现,刀路里面怎么会有J?见图

不可能啊!

网友:
我都是保存为mach2

网友(2022-06-10):
应该是后处理问题

楼主(2022-12-13):
昨天安装了SW2019,用它的CAM出刀路就没问题,能用!
但还有个问题,就是还不会选择刀具,老是默认设置,不知道如何改变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