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V尾

楼主(2022-04-14):
麻烦各位大神,V尾是怎样的一种操纵?

网友A:
遥控器上选V-TAIL就可以了

网友B:
二个通道混控

网友:
升降方向混控

网友C:
具体表现是:拉升舵,两片向上,推降舵,两片向下,打向左方向,都往左偏,打右方向,都往右偏。

网友D:
两个舵面同向内或者向外的时候,起到升降舵的作用;
一边向内一边向外,就起方向舵的作用。
实际动作是这两种动作的综合,通过混控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