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智问题:KT版加强材料如何选

楼主(2022-04-15):
我知道大家第一反应是碳纤维杆或者碳纤维片
用竹片、竹签可不可以,强度不够吗?
用玻璃纤维杆或者玻璃纤维片呢,行不行?过重吗?
碳纤维密度1.5-1.8
玻璃纤维密度2.4-2.7
竹子密度1.49左右
谢谢大家

网友A:
俺可是 有啥用啥的

网友B:
看什么机型,载重性高的什么加强都可以。还看你动力,动力足用什么都无所谓了

网友C:
按自己的条件选择。不差钱,就用碳纤材料,不很宽裕,用竹子材料,不使用玻纤。

楼主: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D:
最好的选择就是碳纤,话说ktb也不用特意做加强,一般飞竞速才做加强,如三角翼之类的,不超过200码完全不用考虑解体问题,不过ktb随便你怎么搞也飞不了多快,入门还可以,感觉就像飞砖头

楼主:
谢谢分享,知道要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