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这种玩法能实现吗?

楼主(2022-04-15):
假设没人废弃的平整场地,中间立一个柱子,把飞机连上,人在场地外,通过遥控器增减油门和打升降舵实现飞机套圈起降巡航,类似以前的线控航模(但人不用站在中间转圈,也保留遥控功能)
可否实现?

准备用这架试验

网友A:
没问题,只是垂尾要有一定的“离心”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只是垂尾要有一定的“离心”角。

是飞机要尽可能往外侧偏航?

网友:
牵引半径确定,垂尾角度在此+-之间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飞机要尽可能往外侧偏航?

差不多这个意思,按你图上的方向,方向舵略往右偏。

不过反正客机不做大特技动作,偏角不需要太大。

不知你准备机上供电还是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这个意思,按你图上的方向,方向舵略往右偏。

不过反正客机不做大特技动作,偏角不需要太大。

电池吧、线供电比较复杂、需要逆变而且供电线会非常重

网友:
有些人玩线控好像就这样把飞机绑到杆子上人在外面只用油门升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吧、线供电比较复杂、需要逆变而且供电线会非常重

如果是机上电池供电,那不是和一般的遥控方式没啥区别,只是约束了动作维度?

之前见过线操纵用漆包线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机上电池供电,那不是和一般的遥控方式没啥区别,只是约束了动作维度?

之前见过线操纵用漆包线 ...

主要是为了拍摄远焦镜头可以全程追踪、镜头放在圆心跟着飞机一起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