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玩飞机的脑洞:不同品牌型号的电机混搭,桨叶不同尺寸搭配

楼主(2022-04-15):
无聊折腾系列

网友A:
我试过前后不不同品牌型号的 双电机  也试过只有一个型号不同的电机 都没啥问题..飞控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前后不不同品牌型号的 双电机  也试过只有一个型号不同的电机 都没啥问题..飞控就是干这个的

飞控算法值得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