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mikado vlink 飞行X3 左右自旋刹车不硬 抽大螺距右甩尾巴 钟摆 侧摆尾巴左偏 ...

楼主(2022-04-15):
在使用mikado VBC遥控器 搭配 vlink陀螺仪飞行泰世X3时遇到一些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来论坛求助。在群里看到大佬们讨论mikado 遥控器搭配自家的陀螺仪使用调参方便、调的怎么怎么好、然后比K8怎么怎么好、尾巴多硬什么滴,不容易金鱼尾什么滴、小弟决心专心使用这款陀螺仪,无奈使用过程中遇到多个问题、望模友们分享经验学习学习 (单飞党苦逼、身边没人支招)
飞机配置:皮传动飞机(改了冰人尾巴和旋翼头) 天蝎星2520 斜盘deko 锁尾kst 565x 电调graupner T45a 陀螺仪mikado vlink   芬记360大小桨
飞机状态:整个尾波箱 尾桨夹 摇臂 滑块 绝对顺滑 尾桨夹调机夹角在5°左右、陀螺仪尾巴左右行程设置在90左右 陀螺仪感度设定在56-58(再低抽螺距甩的厉害、再高抽大螺距、钟摆侧摆更容易抖)飞行转速是定速2950 和3050转
以前也没有用过mikado正版的陀螺仪  这次是第一次接触   主要看了网上刘大川vbar调机说明和以前模痴关于调机设置的资料设置的 但是始终存在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调节停止感度A、B 时始终调不到理想干脆准确的停止状态(左旋感度降了很多停的时候还是会小抖一下,右旋感度加了很大停的时候还是会过冲弹回来一下)
  2:抽上下大螺距甩尾(急上推螺距时尾巴右甩,扭矩预补偿里面的螺旋总距调到30多了还是会甩,上去下打负螺距下来尾巴还是会偏。如果把感度稍微加大一点,这样推螺距又会金鱼尾)
3:钟摆尾巴左偏(顺时针)(钟摆的时候尾巴始终会左偏,把扭矩预补偿里面的循环降到0还是不能完全改善,有一定改善、开始我以为是手法问题,在模拟器上测试完全可以控制飞机定点钟摆和向左右移动钟摆。还有再做快速钟摆的时候尾巴也会出现抖几下的情况,尝试了降低I值,有改善一点,不能完全解决)
4:侧钟摆尾巴抖(侧钟摆的时候尾巴没有像钟摆的一样尾巴左偏,只是单纯的抖动,慢打副翼做侧钟摆尾巴不会抖,只要副翼一打快了,尾巴就会都,降低I值到40了都不能解决)
总的来说现在遇到就是这些问题、至于在调机资料里面说的什么快速航线、刷锅什么的 尾巴都不会抖、这几个问题搞了很久都不能解决、小弟单飞、经验实在有限、前来求助、现行感谢、望模友们帮忙分享、分析解决办法

网友A:
我没有VBC和Vlink 不过X3玩了许久 手里三台X3 K8 MB 金脑都装上过 只能给你点经验 我的观点是陀螺仪设置按步骤确认无误后 还出现你说的情况 大概率是飞机有震动 另外震动也不一定只来自尾巴 再一个尾波整体顺滑也不代表没震动 K8能查看实时震动频率 来分析震动来源 VLIN应该也有 你查看下

网友B:
大概有三个可能性:
1. 电调的定速增益,蝎子2520需要把电调的定速感度调到最低,不然转速非常容易振荡,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动作时尾部的摆动,这个原因能导致超过30°的振幅。典型的例子是好赢60A v4配蝎子2520,定速P增益必须调到0,不然悬停时转速都忽高忽低。
2. 电机扭力不足。不晓得你的电机齿是多少T,最大螺距设置的是多少度。如果是13T的话,建议把螺距收到10°,因为这个齿比根本维持不了13°螺距时的巨大阻力。大螺距时转速掉的厉害,电调的定速控制器的积分增益会饱和,导致油门100%输出,螺距收小时,因积分饱和太多,转速恢复之后电调还会100%油门保持一段时间导致超调,不过大部分情况是转速压根没恢复,电调一直满油门。转速维持不住,机尾就会锁不住,导致大螺距时出现各种问题。
3. X3的大齿盘是瓢的,你看一下瓢的啊厉害,可能的话用手掰掰正。这个问题会导致震动、转速超过2800时,尾部持续小幅高频震荡。剧烈动作时震荡又会被放大。
综上,建议低定速增益,小螺距小T数电机齿,掰一下大齿盘(不用特别准)。
那个停止感度A,B, 我感觉只是一个对方向舵输入求微分。那个尾部优化器以及相应的两个左右参数更为重要,那个是左右方向的前馈,自动优化器打开之后,X3照理说应该是十几到二十几的样子,你看下阿是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C:
图二的场地不飞点大飞机高级货真是浪费了。别跟这破玩意较劲了,我也是1和2的问题,我用spirit 陀螺,尾舵机deko,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样,我觉得不是设置的问题,这机可能对某些机械设置要求很高,或者干脆就设计的有问题。拿x3飞飞航线,练习一下悬停基本功。做动作换大飞机。

网友:
站个位置,看LZ 有没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VBC和Vlink 不过X3玩了许久 手里三台X3 K8 MB 金脑都装上过 只能给你点经验 我的观点是陀螺仪设置按 ...

悬停震动在800左右 x3算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有三个可能性:
1. 电调的定速增益,蝎子2520需要把电调的定速感度调到最低,不然转速非常容易振荡, ...

首先感谢模友能回答的这么详细、看了您的回答我把电调的感度已经调到了最低还是不行、、然后马达齿是11T的 飞的是12.5°的螺距、您提到的大齿盘是瓢的确实,我一直知道有这个问题 再一调好尾巴震动后 大齿盘这里应该是震动的根源、大齿盘取下来放平面是很平整的不用掰,但是装上后转起来就是瓢、起转的时候特别明显、转起来了还好点、这个问题感觉不是掰就能解决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至于您说的自旋优化打开后生成的值是10和32     昨天我又调了飞行了几趟、老问题 最不爽的就是钟摆尾巴左偏,侧钟摆抖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二的场地不飞点大飞机高级货真是浪费了。别跟这破玩意较劲了,我也是1和2的问题,我用spirit 陀螺,尾舵 ...

图二是盗的图    你这个陀螺仪也很高级啊     玩飞机就想折腾、看其他高手也是X3 vlink 尾巴调的一根棍一样  自己也想折腾一下 啊

楼主:
张总不应该这样回帖、你应该给点技术分享与指导啊

网友A:
即然确认X3的机械部分没问题  那么就换个电调试试吧 大众化的好盈50a或60a就可以 身边几个模友都是好盈加蝎子 都挺正常 另外看图片你的尾桨好像是碳纤桨 也试试换成塑料65-68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二是盗的图    你这个陀螺仪也很高级啊     玩飞机就想折腾、看其他高手也是X3 vlink 尾巴调的 ...

身边有好多朋友都说这机不好调,又因为是我的练习机,炸的概率比较高,所以我已经不太想认真折腾x3了,瞎飞着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然确认X3的机械部分没问题  那么就换个电调试试吧 大众化的好盈50a或60a就可以 身边几个模友都是好盈加蝎 ...

好的 谢谢模友建议、替换法试试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来你的动力部分没有问题。
那个自旋优化的值也没问题,都在正常范围内。
你说的第一个现象,很有可 ...

好的 看了你的回答、我当时专门拆了桨来听大齿盘产生的声音、和感觉震动 似乎问题好像就是这里、又悬停看了震动、在800-900左右  但是掰平大齿盘这事是不是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身边有好多朋友都说这机不好调,又因为是我的练习机,炸的概率比较高,所以我已经不太想认真折腾x3了,瞎 ...

先搞一下、实在不行那还是就只能将就飞吧 必定是练习小飞机、杠不赢就算了

网友D:
别抢,我也来低价收一切X3/X360尾巴治不好的问题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抢,我也来低价收一切X3/X360尾巴治不好的问题机。

高手、帮忙分享一下治理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悬停震动在800左右 x3算高吗

轴传我觉得这个震动很正常,很难调了,不过磨合磨合还会降。但你的是皮传机,震动不算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看了你的回答、我当时专门拆了桨来听大齿盘产生的声音、和感觉震动 似乎问题好像就是这里、又悬停看 ...

大齿盘瓢,以前装机我也很烦恼。后来在单向处用垫片调好缝隙,不固定太死,让齿盘转起来后自动变平,现在400多起落几乎没纠结过。还有第三轴承座装不平,震动也贼大,没有经验的话很难排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传我觉得这个震动很正常,很难调了,不过磨合磨合还会降。但你的是皮传机,震动不算好了。

我想也不太好、以前看高手帖子说他喜欢吧X3悬停震动调到150-200左右  自己真是想都不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齿盘瓢,以前装机我也很烦恼。后来在单向处用垫片调好缝隙,不固定太死,让齿盘转起来后自动变平,现在 ...

大齿瓢的问题您意思就是通过单项处垫片留了一点小间隙、不完全拉紧是吧 这样就不瓢了、然后第三轴承座尽量装水平这两个办法来解决问题的

楼主:
顶起来、让高手看见、分享经验、造福模友

网友:
3050转有点低了,我试过从3000加到3200,尾巴会好一点。自旋停止不干脆可以用它的自动优化,转几圈急停,它就自己优化好了。我现在尾巴参数这样,螺距补偿要比较高,不过也没完美

楼主:
螺距补偿加到40啦 i降到了37  我试过降到35 侧摆还是会抖  x3这机是不是就这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螺距补偿加到40啦 i降到了37  我试过降到35 侧摆还是会抖  x3这机是不是就这样了

加点转速试试吧,去到32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点转速试试吧,去到3200转左右

好的  我试试   我不太喜欢飞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