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看看这个电机吗?谢谢!

楼主(2022-04-16):
一个2858的电机,不知道KV值,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款电机是多少KV值的啊?支持几S锂电池呢?!电调用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A:
后面标注了11T,但是每个厂家对这个T的定义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我只能估计它在3000-3500KV,话说这些厂家老老实实标注个KV值不好吗

网友B:
是不是水冷套盖住了?拔掉看呢

网友:
把电机外面的水冷套拿下来看看,外壳上有没有标注

网友C:
我可以测试无刷电机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水冷套盖住了?拔掉看呢

拔掉看了,上面是光板的

楼主:
拔掉看了,上面是光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标注了11T,但是每个厂家对这个T的定义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我只能估计它在3000-3500KV,话说这些厂家 ...

问了一下,说是从天富龙老款小O上拆的,配的是70A电调,3.5的香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测试无刷电机kv值

老兄你哪里的?

网友D:
测kv值要仪器的,11t,你去车用电机那里对应的找找看对应多少kv,应该有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kv值要仪器的,11t,你去车用电机那里对应的找找看对应多少kv,应该有个大概

好的,谢谢!

网友(2022-07-02):
速翔2858 KV3200要不就是3300

网友:
可以买个测转速的表,几十块钱,转速除以电压就是kv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