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船壳密封,到底用哪种胶比较好?

楼主(2022-04-18):
塑料船壳密封,以及轴系与船壳的密封,到底用哪种胶比较好?
704、705、706、热熔胶、玻璃胶 ?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A:
受力或不打算拆的地方就AB胶,不受力且有可能拆或调整的地方就704。

网友B:
705还行,弥补704时间长了老化发黄的问题

网友:
轴密封用704 705 都行
船壳密封以后就不拆了最好的用环氧树脂,要嫌麻烦AB胶也可
热熔胶就算了,泡沫飞机上用的,玩船没有用热熔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或不打算拆的地方就AB胶,不受力且有可能拆或调整的地方就704。

谢谢啦,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5还行,弥补704时间长了老化发黄的问题

705流动性太大吧,干了以后和果冻一样,感觉不是很牢靠。705应该是用在电路板、电器元件防水。

网友C:
轴系与船壳的密封使用环氧树脂类的比较好。A、B胶也是属环氧树脂类的,优点就是使用起来方便、好掌握配比。几十年玩模型经验经过很多种胶的使用、对比,推荐你使用《DY—801特种金属焊接胶》,凝固时间约三、四分钟。某宝上有卖的,在轴系、船壳修补、固定等方面都可胜任。本人一直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系与船壳的密封使用环氧树脂类的比较好。A、B胶也是属环氧树脂类的,优点就是使用起来方便、好掌握配比。 ...

谢谢你的建议。
3-4分钟好像和AB胶差不多,固化时间短,属于快干型。不适合大面积结合涂抹,还没涂抹完胶就干了,小修小补比较好。轴系这种,感觉环氧是比较合适,能有时间慢慢调整。

网友:
是的,大面积使用要买大包装的。轴系一般调整好才上A、B胶,十分钟之内就固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