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图纸与蒙皮

楼主(2022-04-18):
买个轻木图纸做飞机。那些图纸下料回来一般只有内部结构,没有轻木蒙皮图。如果需要在整机上蒙轻木,这个怎么处理?商家说骨架搭建完毕后外面的轻木蒙皮都是蒙多少切多少粘多少。这套手艺下来复杂吗?
本人做过一个轻木滑翔机,蒙了热缩膜的皮,有一点经验。
另外整机轻木蒙皮完毕后是不是跟做船一样,上腻子,打磨,上色?

网友:
蒙皮比结构稍微大一圈,蒙多大切多大
另外,不用上腻子。。。。。。。

网友A:
看你问的问题都好初级,论坛有不少整机教程,套材制作,b站也有不少配套视频,先看看先有个大概印象,不是不教你,你问的问题太初级,一眼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问的问题都好初级,论坛有不少整机教程,套材制作,b站也有不少配套视频,先看看先有个大概印象,不是 ...

初级很正常,以前也没做过,论坛上和b站上也没找到,只看到蒙热缩皮的

网友B:
你说的是轻木蒙板啊。。那玩意不叫蒙皮。。。。。如果是合格的图纸,是有蒙板图的。。。
如果没有,可以在骨架搭建好以后,用纸先比划差不多,然后在切蒙板了。

不建议只做蒙板
要么再覆蒙皮,如果机子大,不考虑重量的影响,可以考虑刮腻子 包刷玻纤布上环氧,再喷漆,那嘎嘎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轻木蒙板啊。。那玩意不叫蒙皮。。。。。如果是合格的图纸,是有蒙板图的。。。
如果没有,可以在 ...

我就是想上腻子在上漆,而不是上热缩蒙皮照你这么说,蒙板实际上还是要蒙多少就切多少。
现在网上的图纸基本都是没有蒙板图的

网友:
蒙板的工艺原理上和做船其实差不多,基本也是围绕骨架去蒙,板子泡水后,先大后小最后切小条填缝。木帆船蒙皮的视频很多,可以参考。用蒙板肯定是为了喷漆效果,所以肯定要用腻子,不过小飞机的话,原子灰之类的成品腻子重量上会受不了。腻子最好用木粉混胶,重量轻。如果想要打磨到非常细的话(比如2000目以上),可以在最后几遍用滑石粉混白胶去找平再打磨。滑石粉肯定增重大,不过如果之前木粉腻子打磨得好的话,用得不会很多,大部分还是被磨掉了,可以接受。

网友C(2022-09-27):
引用 楼主:
初级很正常,以前也没做过,论坛上和b站上也没找到,只看到蒙热缩皮的

如果没有蒙版图纸的话可以用大卡纸或者素描纸制作一个蒙版的版型图,拼接好木板后把做好的版型附在拼好的木板画出版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蒙版图纸的话可以用大卡纸或者素描纸制作一个蒙版的版型图,拼接好木板后把做好的版型附在拼好的 ...

工程量也不小

网友:
工程量好大  直接买吧

网友(2022-12-28):
本来也不是很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