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伟钻卡头拆卸方法

楼主(2022-04-18):
有人能告诉一下德伟钻卡头拆卸方法

网友:
你告诉我们型号真的没有办法说准确的。不过通常都是螺纹的钻夹头,里面有个反牙的固定螺丝,通常都是那种六角的梅花头的,用个扳手先把这个螺丝拧下来,一定要记住这个是反牙的,所以是向右拧是松。这个螺丝拧下来后那个钻夹头大多数都是螺纹的,这个螺纹是正的,所以拧松是向左转的,有个办法可以轻松拧下来就是用一个大一点的内六角扳手夹在钻夹头上,然后将电钻设定为反转,将内六角扳手先放在右边,然后把这个扳手靠在地上,猛的打开开关,让电钻中向左转,转到头后,内六角扳手给挡住了,靠转子的惯性,钻夹头十有八九就松了 。如果不行,多来几次吧。
要注意的是,以上方法只针对螺纹头的钻夹头有效,对锥柄的无效!

网友:
把夹头里面的螺丝取下来 夹一个大号的内六角扳手 用锤子往下敲 几下就下来了 和楼上的方法一样 但是我感觉那样会伤钻轴 试过几次 还是用锤子敲 比较好

楼主:
谢谢,我的型号是dcd985

网友:
如果是钻夹头里面有螺丝的,很容易,有一个反丝的螺丝,非常紧,最好用冲击批拆卸。得伟新款的钻夹头安装方法特殊,没有螺丝,用的胶,拆卸困难,可以用角磨机破坏夹头,最好是连齿轮箱一起换了!我用的是790,是有螺丝的,夹头磨花了就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