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无法解锁问题

楼主(2022-04-18):
之前一直用BF,为了远航刷了个inav,看了很多视频教学大部分已经搞定,但最后这个问题实在是没找到资料解决,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错误图片

错误图片

网友A:
硬件异常,顶上图标指示硬件状态,红色异常,蓝色正常

网友:
GPS 和 罗盘 故障。 检查GPS BN880模块硬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异常,顶上图标指示硬件状态,红色异常,蓝色正常

意思是硬件接线错误或者是有故障?

网友:
我看到您的电池没有接入,试试接入电池后罗盘和GPS就会正常工作了。

楼主:
这个是设置没问题吧

楼主:
这个是飞控接线按照这个来的怎么就硬件故障呢?

楼主:
这个运行的时候要亮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运行的时候要亮灯不?

这是gps?

网友:
罗盘异常

网友:
不是有中文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