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卡] 低成本自制8x8军卡

楼主(2022-04-19):
一直挺喜欢遥控军卡模型,但成品动辄上万的价格实在感人,干脆自己动手,因为是头一次动手,所以想尽量低成本解决。

首先在某宝选了最便宜的贯通桥两对,目前为止质量还行,优点是便宜,玩坏了不心疼。
车架本想用铝型材,但思来想去发现不好加工,而且价格较贵。偶然发现家具用的不锈钢连接片挺合适,一片才几块钱,于是买了不同长度的六片。另买了一些L型连接片做悬挂组件。

减震器选了这种带底座减震弹簧,五元一个,线径2.2,高度40。再就是买了一些螺栓螺帽,车架的主要材料就差不多了。

鱼眼螺栓装上弹簧两端,钢丝管卡套住车桥,就可以往车架上装了。

连接片上的孔多且间距合适,装起来毫无困难。

动力用的是540电机,配了一个两档变速箱,这是全车最贵的一个部件了。
全部装起来,接上传动轴的样子。通电试了一下,能开动,但抖动有点大,发现万向节弯折角度太大了,调整之后好了点。
车壳只能手工制作,我手艺不行,跟那些家有3D打印机和机床的大佬们不能比,只能做个方盒子套上就行。

车壳制作过程没啥好说的,用了3毫米ABS板,搭成个方方正正的形状。由于电机布置在车体中部,车壳只能做成这样了,反正没追求仿真,怎么方便怎么来吧。

车头还是做出了车灯,车斗篷布是用薄帆布做的,本想着把电池和电子设备全塞车头里,后来发现空间太紧张,就改放车斗里了。
喷漆用了工程橘黄色,侧面用遮盖带弄出一道白条纹,其他的花样我也不会玩了。
加了些后视镜,拖车钩,油箱做装饰。家里地板上跑起来没问题,但还有很多要调整,换挡机构也没想好怎么布置,慢慢来吧。

网友A:
就这样的的配件都要一两千才能跑,可以试试货架支架做大梁,有那种不锈钢的

网友A:
变速箱用20速比的行星减速就行,或者直接两档电钻机芯便宜又实惠

网友B:
不是说低成本吗  这么贵个波箱 哪里低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速箱用20速比的行星减速就行,或者直接两档电钻机芯便宜又实惠

嗯嗯,确实是,当时是想了好几个方法,但是都不好安装,最后实在懒得想了,就买了个成品波箱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低成本吗  这么贵个波箱 哪里低成本了

相对低成本吧,主要是想找正合适的零件有点麻烦,所以图省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的的配件都要一两千才能跑,可以试试货架支架做大梁,有那种不锈钢的

玩模型只花一千多,不算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模型只花一千多,不算多吧。

还是贵了点,还可以把成本压一压

网友C:
价格应该是“赶人”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应该是“赶人”才对吧?

是啊,如今不景气,能为这种小众爱好花大钱的人会越来越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如今不景气,能为这种小众爱好花大钱的人会越来越少。

一分价钱一分货倒是避不开的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分价钱一分货倒是避不开的事实。

贵有贵的玩法,穷有穷的玩法,开心就好。再给大家看看之前自制的一辆遥控坦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有贵的玩法,穷有穷的玩法,开心就好。再给大家看看之前自制的一辆遥控坦克。

让它边跑边吹泡泡试试

网友D:
这个车桥不错 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车桥不错 哪里来的

某宝上买的,恒冠的。

网友E:
我明白穷开心的道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明白穷开心的道理了

动手diy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