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老鸟推荐个滑翔机吧

楼主(2022-04-19):
原来的滑翔机炸了。
请老鸟推荐个滑翔机:
1.结构上相对耐摔、易修复;
2.电动平原机;
3.翼展1.6—2.2米;
4.最好带襟翼。
谢谢!

网友A:
滑翔机设计目标是低阻力,高升阻比,所以机身细长,那么就不可能耐摔。
冲浪者属于机头开孔,并且没什么补强,坠机机头必凹陷
要襟翼的话,可以买冲浪者自己切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设计目标是低阻力,高升阻比,所以机身细长,那么就不可能耐摔。
冲浪者属于机头开孔,并且没什么补 ...

谢谢!
得轻木吧。
泡沫机飞行质感会差很多的

网友A:
S7EL 复材机 适合P5B项目,相对耐摔,但也不是绝对的
飞行性能绝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EL 复材机 适合P5B项目,相对耐摔,但也不是绝对的
飞行性能绝对好

请问,复材一般是指什么啊?
以前只知道轻木、碳纤。

网友B:
GTRC的轻木翼 玻纤身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GTRC的轻木翼 玻纤身

有全轻木机;
玻纤机身+轻木机翼;
碳竿机身+轻木机翼。
全轻木的最不耐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全轻木机;
玻纤机身+轻木机翼;
碳竿机身+轻木机翼。

没有哪个耐操的
包括全碳的更不耐草
很多人潜意识里面以为全复材的会不会更结实
悄悄告诉你,那玩意更娇贵
轻拿轻放,磕碰一下就肉疼修复需要一定动手能力

再一个,任何航模都不是用来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TRC的轻木翼 玻纤身

现在可以有碳纤身啦
全线升级选配预浸布碳纤维机头

网友:
gtrc的1.5米轻木机,非常不错的,滑翔机包括所有航模都没有耐炸的。穿越机除外

楼主:
准备整个全球的,全轻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整个全球的,全轻木。

全球这款没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球这款没有副翼

谢谢提醒!
还真没有注意,认为肯定有副翼的。

网友:
直接gt2000,从入门到进阶都合适
轻木机其实是最不怕摔的,只要手上有功夫,能修到性能完全不下降。泡沫机、碳纤复材全是越修越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整个全球的,全轻木。

这个就真别买了,不值那个价,重,也不够结实。既体会不到滑翔机的漂浮感,又容易降落重了伤着头,如果对自己的操作没自信又想体会滑翔机感觉,推荐GT1500V2,玻纤机头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重降,机翼和整体设计也足够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真别买了,不值那个价,重,也不够结实。既体会不到滑翔机的漂浮感,又容易降落重了伤着头,如果对 ...

兄弟你out啦
V2版本已经停产2年了,现在是V3还有V4版本了
休闲V3就ok了,V4版本主要是为了5b比赛,动力上没有休闲配置

另外现在V3也是有碳脑壳了,比玻璃钢的贵2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out啦
V2版本已经停产2年了,现在是V3还有V4版本了
休闲V3就ok了,V4版本主要是为了5b比赛,动力 ...

我的意思就是买V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设计目标是低阻力,高升阻比,所以机身细长,那么就不可能耐摔。
冲浪者属于机头开孔,并且没什么补 ...

用矿泉水瓶保护头部不理想啊。炸机头部没事,脖子(放电池那个槽)直接断了。亲身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真别买了,不值那个价,重,也不够结实。既体会不到滑翔机的漂浮感,又容易降落重了伤着头,如果对 ...

谢谢!
也就休闲飞的玩。
还得在玻纤机身、轻木机翼上找找,应该比全复材的好伺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也就休闲飞的玩。
还得在玻纤机身、轻木机翼上找找,应该比全复材的好伺候。

买吧,给你优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整个全球的,全轻木。

整了吗 朋友  我也想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