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装盒,和电子挂轮

楼主(2022-04-19):
盒子百分百是捡的,有大艺的电镐,东城手电钻,最大的那个是钢筋切断机的盒子。
电子挂轮,开关电源不想专用,整了个插头。

楼主:
又整错了,点焊机不是我的,下载来参考用的。。。

网友A:
步进驱动外面最好做个封闭式外壳,否则粉末多了会钻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整错了,点焊机不是我的,下载来参考用的。。。

要整个美式快换刀架不,我有个多余了。买了二套,我在290车床改好了,另一个只用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整个美式快换刀架不,我有个多余了。买了二套,我在290车床改好了,另一个只用了一次!

没钱,,,,有钱也不上这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钱,,,,有钱也不上这个啊。。。

嘿嘿

网友:
好专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驱动外面最好做个封闭式外壳,否则粉末多了会钻进去

一步一步来的,有考虑罩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整错了,点焊机不是我的,下载来参考用的。。。

我做的大功率点焊机比这个牛!点焊电流接近1200A

网友:
哈哈  你这工作室风格和我之前的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大功率点焊机比这个牛!点焊电流接近1200A

家里照明线路用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照明线路用不了吧?

没问题啊,1200A指的是次级输出的点焊瞬时电流,实际上换算成输入220V,瞬时电流不到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