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

楼主(2022-04-20):
好盈3650电机,80a水冷电调,4200毫安3s电池,配440两叶金属桨,装88厘米的船上可以吗?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行。可以起飞了

网友B:
这电机功率咋这么小呢?2850都1000瓦了。大了一圈3650才9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可以起飞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之前用的两叶塑料桨,现在换了两叶金属桨,效率咋还不高呢?我用的是3650,3100kv的,原装的有变速箱,还有船身是ABS的响胶,有什么需要提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功率咋这么小呢?2850都1000瓦了。大了一圈3650才900瓦。

瓦数越大,功率就越大,效率就越高吗?

网友B:
瓦就是功率的单位,另外效率和功率无关。无刷电机效率都很高差别基本不大。你选这个3650功率较低的原因应该只有一个就是用料差或者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瓦就是功率的单位,另外效率和功率无关。无刷电机效率都很高差别基本不大。你选这个3650功率较低的原因应该 ...

上面的那个电机跟我的是一个型号的,不过不是我拍的,我就是找了个图片而已,我的是好盈3650.3100kv的无刷电机。还有我加的有个变速箱,是不是跟变速箱也有关系,电机小齿轮带变速箱大齿轮

网友C:
带什么变速箱,乱加设备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B:
快艇、速度类船都是电机直驱。如果你是配全浸桨的大质量慢速船那我就不清楚了,完全没玩这种类型的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什么变速箱,乱加设备有点莫名其妙。

就是电机前面那个黑色的,就是变速箱,听别人说的,又叫减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艇、速度类船都是电机直驱。如果你是配全浸桨的大质量慢速船那我就不清楚了,完全没玩这种类型的不好说。

没有乱加,原装540电机带有的,现在换了无刷电机,

网友:
你这船说真的不是很专业,在这样一条船上别花功夫了。装回有刷吧。干脆再买一条正儿八经的无刷电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