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爪单动卡盘的问题

楼主(2022-04-20):
如题,我看市面上4爪单动卡盘后面的安装螺丝是4个,一般的法兰盘是3个螺丝孔,想安装的话把孔打在法兰上好还是在卡盘背面从新打3个孔攻丝?

网友A:
从来都是在法兰上打孔攻丝,没有在卡盘上打孔攻丝的。同理,如果法兰和卡盘不配套,也只有车法兰,没有车卡盘的。

网友:
需要买个转接盘,四爪单动卡盘用着很不错,以前三爪卡盘装夹工件掉头安装很难调节同心度,装上四爪卡盘精度高多了,四爪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夹装小细轴,直径5mm的只能用三爪卡盘夹。

网友B:
卡盘上打孔攻丝倒是简单,省了一个法兰,这个法兰很重,也不太便宜,平面度要求高,用的少的话,打孔攻丝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盘上打孔攻丝倒是简单,省了一个法兰,这个法兰很重,也不太便宜,平面度要求高,用的少的话,打孔攻丝也 ...

淘宝上那种转接盘质量太差了,图片看起来就是最劣质的铸铁,卡盘上重新打孔攻丝对卡盘强度没多大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都是在法兰上打孔攻丝,没有在卡盘上打孔攻丝的。同理,如果法兰和卡盘不配套,也只有车法兰,没有车卡 ...

法兰打不了4个孔

网友C:
有三个螺丝的  你干嘛要买四个螺丝的、。。。。。。。。。。。。。。。

不过不知道 你卡盘是多大的  我用 80卡盘  都是三螺丝

三爪自定心 四爪自定心 四爪手动 都一样。

以前都是后装螺丝。不过现在要搞 还能买 前通螺丝的型号。 能用前装螺丝 就不要买后装螺丝的 卡盘。也没贵多少。 前通 安装螺丝 太方便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三个螺丝的  你干嘛要买四个螺丝的、。。。。。。。。。。。。。。。

不过不知道 你卡盘是多大的  我 ...

125的卡盘我还真查不到有3个螺丝孔的,也没有前穿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5的卡盘我还真查不到有3个螺丝孔的,也没有前穿孔的

应该有把 刚买的 K200 卡盘 都是三螺丝

网友:
4孔3孔错不开?才弄一个320三爪卡盘法兰,买来是没有止口的,但是有钻孔攻丝,只要按照卡盘背后止口尺寸在需要安装的机床上加工止口,就可以顺利拧上螺丝。
另外,我买的都是专用卡盘,250的,320的,500的,800的,都是针对机床专门买,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再加工就可顺利安装

网友D:
现在咸鱼比较坑,看过一个125四爪单动要200,不讲价。后来买个新的2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咸鱼比较坑,看过一个125四爪单动要200,不讲价。后来买个新的240

小车床挺好的,板正,是我喜欢的类型,不知道精度如何,一刀下去锥度多少?你这个改一下电子挂轮,再弄个伺服电机驱动,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车床挺好的,板正,是我喜欢的类型,不知道精度如何,一刀下去锥度多少?你这个改一下电子挂轮,再弄个 ...

用着还好,二手的各种小问题拆拆装装

网友E:
四爪单动卡盘偶尔用用还是直接卡在原来的三爪卡盘上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爪单动卡盘偶尔用用还是直接卡在原来的三爪卡盘上算了

125的卡盘太重啦,小车床钢性不行,会震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那种转接盘质量太差了,图片看起来就是最劣质的铸铁,卡盘上重新打孔攻丝对卡盘强度没多大影响吧? ...

不行就拧深点,我买到的法兰不平行,在回转盘上弄好的,多转些圈更好,没车床。

网友:
找机加工做个法兰盘,设计个共用孔,就可以了。

网友(2022-06-14):
我的车床是用的125的卡盘,后来买了一个125的四爪单动,是四个螺丝的,正好后面的安装法兰的台阶直径是一样的,就用原来的法兰了,原来的是三孔螺丝的,如果共用一个螺丝孔,理论上动平衡就变了,当然这一点可能影响不大,所以就打了四个孔,这样不会影响动平衡的。四个孔的安排是没有问题的,再多几个孔都不影响强度的。我是类似在一个正文形上面再加一个正三角形,这样孔没有任何干涉的。我的125的没有前装螺丝的,就买了后装的二手的,比新的好像也少不了多少钱,感觉可能老货好一些吧,而且四爪单动的精度在于调试了。

网友F:
买过4爪卡盘。一直用三爪,从来没用过4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过4爪卡盘。一直用三爪,从来没用过4爪

四爪手动卡盘 一般人用不了

因为每次都要调试 打表 。如果你需要精度的话。 但是这也是 最好的办法。

自定心 卡盘都有 误差。同心度都不会太好。就算进口的~  特别 很多零件 二次夹装加工。

工业上 也有在法兰上调节的 。法兰是带T 槽 卡盘前装螺丝。通过调节 T槽里 螺丝位置 改变卡盘同心度。小机器没法装那种法兰  就通过 手动定心卡盘来解决。

但是玩这种卡盘  你的有耐心 懂技术 。打表熟练。

一般人 没那个耐心。当然一般人 也不会需要那个精度 。干不了 大不了凑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