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水机的拉力线角度对吗

楼主(2022-04-20):
这款水机的拉力线角度对吗

楼主:
感觉没有下拉,也有模友说是因为有水鞋,才做成上拉角。现在有些蒙圈,请有飞过的说下。

网友:
上拉肯定是不能上拉的。
右拉感觉有点多。有个大师说这个飞机就要上拉。
我是不懂了。

网友:
都是下拉

网友:
水机是要上拉一点的便于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没有下拉,也有模友说是因为有水鞋,才做成上拉角。现在有些蒙圈,请有飞过的说下。

正确,水鞋有阻力,受流面在重心前面,所以做上拉角,但是角度不能太大

网友:
既然上拉角度不能大那就电机做成平的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