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过夏怎么玩?

楼主(2022-04-20):
设备在阳台上,夏天太热,想买个移动空调,可以到处推的怎么样?有用过移动空调的吗?

网友A:
除了噪音大一点,还可以。

网友B:
那玩意儿噪音大不说,还要给它安装排热气管,制冷效果不咋地且耗电量贼大

网友C:
噪音大,别的没啥缺点

网友D:
那就,封阳台,装空调。

网友E:
你那房子阳台很大吗?我这房子阳台晒了衣服后就没地方了.

网友F:
说是移动空调,安装后移动量很小,热效率低还要用排热管。说白了就是窗机加了根排风管。
还不如安装个窗式空调。或小分体挂机。

网友G:
我找了个机箱空调,还没试,这几天下雨,350W的,废品站买的8块钱一斤,16公斤

网友H:
给哪里冷却?电控箱?机器有整罩钣金?给人用?
电控箱用的大概550W。钣金內不用空调,注意主轴冷却就行。

网友I:
先装遮阳,再搞降温。

网友J:
首先要遮阳,然后装微吊,多装几个,我车库里夏天就很热的,我在车床 铣床顶部都装了微吊。

楼主:
还是买了个移动空调,等热了就知道爽不爽了,就是排热管伸出窗外,窗不能关严。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