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16iz为啥油门是-100到+100?

楼主(2022-04-20):
t10j就是0-100 16iz咋变成-100到正100了 我定速75 相当于调到50 100+50 然后除以2才是75 望大神们解答

网友A:
18SZ也是这样的,我之前的T8FG是0~100,要设置多少油门直接设置就行了,换成18SZ了之后每次都要转换一下,特别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SZ也是这样的,我之前的T8FG是0~100,要设置多少油门直接设置就行了,换成18SZ了之后每次都要转换一下, ...

大神麻烦问一下 相同的油门螺距曲线 m2试飞成功了 到470上推油门电机都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麻烦问一下 相同的油门螺距曲线 m2试飞成功了 到470上推油门电机都不转....

行程校准了没

网友:
换新控时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要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