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控上的这个坏了,大神帮我看看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2-04-20):
futaba 控上的这个坏了,大神帮我看看是什么器件?写的看着有点像D1 .

网友:
看不出右边的黑色的是什么东西,你圈的这个应该是个二极管。

网友:
根据经验,右边黑色的应该是电感。

网友:
这个是二极管,很容易找到替代件。

网友:
有可能是二极管,看着也像电容,还要具体分析,楼主为何如此肯定是这个元件坏了

网友:
能定位到这个元件坏也不容易。

网友:
是二极管,有白线的那端是负极。

网友A:
你说,这个是什么器件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判定是这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个是什么器件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判定是这个坏了?

这是正常控的图片,经过比对,原来的控这个部位管子烧了,没有标识了。

网友:
不需要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二极管烧了么?大电流击穿,正负极反向击穿?一般烧二极管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短路或正负极反向造成的!

网友:
要是反接烧的,有可能是防反的二极管,换一个或者飞过去!

网友:
futaba售后很不错,收费很合理,还会帮你测试可靠性。

网友:
这个管子一般不太可能自己莫名其妙挂掉的,要看下上下路有没有短路啥的。最方便的还是寄回去修,万一这玩意烧掉带走了后面什么芯片自己就肯定搞不定了。总之,除非有极强的电路知识,否则不建议自己搞。。。

网友:
是否電源正負極接反.

楼主:
用万用表测了其它控上一个完好的,正向阻值几欧,反向阻值30-40k欧。测试了稳压二极管,整流二极管,锗二极管,这些二极管,正向阻值都比较大,有10欧,左右,反向是无穷大,基本测不出阻值来。从坏的电源上找了一个1n5819,测试了正向阻值也是几欧,反向阻值大约有200k欧,换到控上,电压显示正常了。基本确定这是个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