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电调选择

楼主(2022-04-20):
有一台老450pro,电调时间长了挂掉了,不知道装好盈25av4搭配6s电池可以吗,电机是450mx,电流会不会太大,选择25a是考虑可以内走线

网友A:
铂金吗,铂金25上不了6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吗,铂金25上不了6S吧

我看淘宝页面上支持2-6s的啊

楼主:
手边的三台450

楼主:
淘宝25a好盈

网友A:
25A居然比40A高450mx飞悬停、航线可以,暴力起来可能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A居然比40A高450mx飞悬停、航线可以,暴力起来可能顶不住

主要是60av4塞不进Pro机身,手头倒是还有60a可以用

网友:
450PRO 就别想把电调塞进机身了,那叫折腾...

网友:
咸鱼上找找看,有没有以前蓝色外套的铂金40A,可以塞机身里面

网友:
蓝色铂金40 铂金50a v3 富丽版本50a v4这三个首选

网友B:
60A V4可以塞进450pro肚子,我就是这么装的

网友:
我用蓝色白金40A  走内线

网友C:
蓝色铂金可以塞进去。。不过别用KST215搭配,BEC功率不够,我吃过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铂金可以塞进去。。不过别用KST215搭配,BEC功率不够,我吃过亏的。

我用的deko,那不是更吃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A V4可以塞进450pro肚子,我就是这么装的

方便发个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deko,那不是更吃功率

那肯定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