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zrc 富丽 X380 首飞 + 安装感受

楼主(2022-04-21):
飞机挺好。没有尾撑感觉清爽了 很多。。,,就是原厂带的大桨有点软(个人感觉哈),电池拆卸也挺方便
值得我担心的地方就一点,,下图  图一   红色圆圈部分,,,非常担心后期把相位臂飞拖了。。因为在安装的过程中感觉很松的感觉,这个是我担心的地方(我是从练习机经常炸的角度分析的)

网友A:
牛逼,飞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飞的真好。

过奖了   过奖了

网友B:
楼主、旋翼头用手扭转紧吗、我的装着好紧、没有450的惯性、可以空转好几圈、是不是皮传机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旋翼头用手扭转紧吗、我的装着好紧、没有450的惯性、可以空转好几圈、是不是皮传机的特性?

对  皮传就这样。。没有轴传 的 那么丝滑

网友:
精度咋样?x360的安装精度把我搞得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皮传就这样。。没有轴传 的 那么丝滑

收到、

网友C:
相位臂那个可不用担心,会越飞越紧,兔子380也是这样的 飞久后发现十字旁很紧检查后,发现原来就是相位臂那根轴越来越紧了 x380这个也不用太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位臂那个可不用担心,会越飞越紧,兔子380也是这样的 飞久后发现十字旁很紧检查后,发现原来就是相位臂那 ...

好的  感谢,希望是这样子

网友D:
大师飞的好厉害。 看起来这机不错

网友E:
飞得正好,请问手感和X360比起来怎样,说实话有点心动

网友F:
k8 锁尾效果这么好吗,有点意外。
之前用k8,380桨的机子尾巴多少有点金鱼。
后来靠换陀螺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飞的好厉害。 看起来这机不错

请把  大师二字 去掉   我不配。。。飞机没有尾撑  感觉挺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得正好,请问手感和X360比起来怎样,说实话有点心动

只能说  只比360 大了那么 一丢丢。手感这东西 比较玄学。个人认为除了动力以外  都差不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k8 锁尾效果这么好吗,有点意外。
之前用k8,380桨的机子尾巴多少有点金鱼。
后来靠换陀螺解决问题。

感觉  锁尾还可以。。。但是没有  刹车 bang  bang bang的 那种效果

楼主:
自己  乱起的名字 娱乐一下

网友G:
不带第三轴承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k8 锁尾效果这么好吗,有点意外。
之前用k8,380桨的机子尾巴多少有点金鱼。
后来靠换陀螺解决问题。

你肯定没听视频,那个是klink............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肯定没听视频,那个是klink............

哈哈,我又回去听了一遍,果然是klink,这是新陀螺么,装个kbar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带第三轴承座?

照片就是那一堆照片   你也可以要一份说明书看下,,这个 不解答。。我怕  挨喷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又回去听了一遍,果然是klink,这是新陀螺么,装个kbar的壳子?

你可以看看楼主的另一个帖子
来自微站

网友:
同样配置

网友:
现在西塔舵机都成标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相位臂那个可不用担心,会越飞越紧,兔子380也是这样的 飞久后发现十字旁很紧检查后,发现原来就是相位臂那 ...

这个越飞越紧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
大师飞的好厉害

楼主:
请把  大师  二字 去掉

楼主:
我喜欢看  炸机后   机身  舵机 那种  带土 的  图片 以及视频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楼主、旋翼头用手扭转紧吗、我的装着好紧、没有450的惯性、可以空转好几圈、是不是皮传机的特性?

不是的,我的470皮传就很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的,我的470皮传就很顺滑

嗯、厂家讲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越飞越紧是个什么原理?

不清楚,买台兔子就知道了

网友:
16iz天线不是有缺陷容易磨断吗?

网友K:
不暴力的话,续航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暴力的话,续航多久

视频里就是不暴力,温柔飞的,大概就这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里就是不暴力,温柔飞的,大概就这么久

有没有远航的经验跟方案

网友:
X380和X360毫无关系?

网友:
水一下看看能不能升一下军衔

网友L:
已经开卖了?对比了某罗家的配件价格。几乎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已经开卖了?对比了某罗家的配件价格。几乎差不多。

这就不懂了。。。我买飞机 大概 就是  买回来是新的。。上手体验一下 就卖,,就系 尝尝鲜 。。哈哈

网友M(2023-01-26):
引用 楼主:
感觉  锁尾还可以。。。但是没有  刹车 bang  bang bang的 那种效果

请教楼主,X380我看你的K8锁的非常稳,我的和你配置一样,我机械部分顺滑,尾感度高于60抽抽,低于60锁不住,请问你怎么调试的是不是调了博士帽里面的P和I,还是调了别的什么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楼主,X380我看你的K8锁的非常稳,我的和你配置一样,我机械部分顺滑,尾感度高于60抽抽,低于60锁不 ...

不要这么客气的,新年好哈,哈哈,,x380这个尾桨有点大了,换小点的尾桨就好啦,就这么简单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要这么客气的,新年好哈,哈哈,,x380这个尾桨有点大了,换小点的尾桨就好啦,就这么简单

新年好,多谢楼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新年好,多谢楼主,哈哈

哈哈  客气啦兄弟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哈哈  客气啦兄弟

今天试了先切小了原来的长尾桨的确有改善,准备买个小桨试试,楼主当时用的哪款机型的小尾桨?我做个参考,我怕自己找的其他牌子大小孔径不一定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今天试了先切小了原来的长尾桨的确有改善,准备买个小桨试试,楼主当时用的哪款机型的小尾桨?我做个参考 ...

兄弟,这时间确实有点久远啦,我都忘记啦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时间确实有点久远啦,我都忘记啦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