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顶峰模型的轻木喷火,不知有模友用过没

楼主(2022-04-21):
某宝上顶峰模型的轻木喷火,价格看来还不贵,不知咋样,有模友试过没有,感觉如何?

网友A:
飞机还好,主要是换电池不方便,要拆机翼

网友:
这架是电动的,二战飞机用电动没灵魂,用油机能让你视听震撼。这架改油动机体强度太薄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还好,主要是换电池不方便,要拆机翼

啊?这么麻烦

网友B:
我买了一架,正在装,准备装os48四冲程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架,正在装,准备装os48四冲程发动机!

要做加强,小心散架。

网友:
不是油电通用的,纯粹的电动机机身镂空太多改油动肯定要加强

网友:
飞过,不错,可惜最后撞电杆粉碎了

网友:
喷火好像都要拆翅膀换电池。确实不太方便

网友C:
我搞了一架,打开看了下,有上开盖,不用拆翅膀啊。1.2m翼展,电动设计,改油的话手头没合适的发动机,将就电机飞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搞了一架,打开看了下,有上开盖,不用拆翅膀啊。1.2m翼展,电动设计,改油的话手头没合适的发动机,将就 ...

那就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和使用感受

网友:
1米的需要拆机翼,这个不用

网友:
我也看到这款了,就是起落架看着有点短,不协调啊
来自微站

网友:
不用拆机翼,电池仓在舱盖的前面,顶上一个销子就能打开
飞起来手感不错,比较灵活。失速度有点高,我第一次飞降落的时候失速摔了

网友:
这是全球的,不用拆机翼,结构非常合理,设计中规中矩,比现在那些随便找张图来就造飞机的小厂家不知好多少,比层板砌砌砌发泡灌灌灌的某特更不知好几个级别。人家全球好歹也是老厂了,正儿八经的科班设计,框架结构机身,木纹方向非常讲究,轻木材料很多,属于那种该有强度的地方不含糊,不用承受大应力的地方狠镂空的设计,整体下来非常轻,对电装和操控会很友好。要说缺点就是蒙皮,全球用的是印刷蒙皮,一般没什么问题也很美观,但是如果老化了就不好修补了,因为印刷蒙皮对热量非常敏感。总的来说是架好飞机。

网友D: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机翼不能对插拆卸,怎么说呢,要对插就得设计额外的部件还需要考虑受力问题,所以应该说好对插机翼不便宜,便宜对插机翼不是太重就是太脆弱,所以,只要你不介意长度装得下,一站就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机翼不能对插拆卸,怎么说呢,要对插就得设计额外的部件还需要考虑受力问题,所以应该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