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V--完美加装电子挂轮

楼主(2022-04-22):
210V--完美加装电子挂轮

          去年就买了这台微型机床,小白一个,慢慢学着在用,技术没到家,车螺纹、丝杆没弄过,切断刀毁了好几把,全靠手动操作确实不太方便,看到论坛不少加装了电子挂轮的,中毒了,立马也买了一套,今天到货,有视频教程,安装很简单,花了好几个小时时间,一次搞定。
       说起电子挂轮,实际上是由单片机通过设定程序控制机床的一种简易数控程式,当然和数控机床不可同语,电子挂轮只是能辅助我们完成一些简单的加工,解放手动控制和精度问题,最主要的功能是能设定走刀行程和速度,车削螺纹设置螺距,避免换齿轮的繁琐,对于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套才几百元。
       机械安装和电路接线、调试非常简单。本人是个机器控,还有2台3D打印机,一台数控雕刻机,加上自制的各种小设备,设备不少,技术不行,实在惭愧,还需要多多向各位大师请教、学习。

全套的配件,主要有编码器、驱动器、步进电机、控制盒和24V5A电源
开拆,齿轮全部去掉
拆除面板,掏空
控制箱掏空,里面是1.1KW无刷电机
这是我的210V机器主板
安装好的丝杆无刷电机,需要在铸铁面板底座上打个8mm孔穿无刷电机线
连线直接从速度感应器孔里穿进去
机器用的少,还很新,装上面板,下面板底托需要切掉,与电机接触的边镶嵌一截硅胶管防共震
解码器和电机线可以通过中间的通孔从面板箱穿到控制箱
连接好的状态,220V电源直接从原控制板插头上取电
控制箱上打2个8mm孔穿解码器和驱动器的线束,连接控制盒
用铝合金做了2个控制和支架,用螺丝固定
控制箱空间刚好能放进驱动器和电源,但不好固定,用耐热塑料片将驱动板做绝缘隔离,提高安全性
电源和驱动器装进控制箱内,外观无损,堪称完美!
安装完成,调试一次到位

上个小视频,精度好像在一格内晃动,是不是常说的一个丝的误差?也不知道这种测法正不正确

网友:
设备可真多羡慕啊
来自微站

网友:
我也改了挂轮   加了光栅尺  觉得应该直接改数控才对

网友:
淘到一台小床子,不知道啥牌子的,大约200斤左右,学习中,准备也该电子挂轮

网友:
学习了,我也改成电子挂轮。

网友:
车丝不难 网上很多教学视频的  反应敏捷点就行

网友:
学习一下。新兵不易

网友A:
改不改因床而异。活多改了方便,噪音也会减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不改因床而异。活多改了方便,噪音也会减小一些。

改了还是操作方便和安全多了,几百元而已,去掉了齿轮噪音肯定就会降低一些

网友B:
往后壳时放呀,还垫了个纸壳,你确定时间长天热受得了?我是用电脑机箱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后壳时放呀,还垫了个纸壳,你确定时间长天热受得了?我是用电脑机箱放的

不是纸壳,是耐热塑料隔膜,绝缘安全隔离用的,不长时间使用温度不会太高,要不在背板上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纸壳,是耐热塑料隔膜,绝缘安全隔离用的,不长时间使用温度不会太高,要不在背板上加个散热风扇?{: ...

我是用电脑机箱加的,独立电源线,里面加装了风扇。、电子挂轮电源和车床主板共用电源。,小心漏电,有烧坏主板风险哦,

网友:
不错不错,又涨知识了

网友(2022-08-05):
这个需要换丝杠吗?

网友:
开始玩的时候,都想搞数字挂论。后面就想搞数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