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5铣床工作中突然烧控制管

楼主(2022-04-22):
群友们大家好,小弟一台D25铣床昨晚工作中突然一声澎叫,打开控制箱查看调速板(JYMC-200B-1)左边第二只管子烧断了(虽然这样床还能继续进行调速工作),不知何因?请问各位大佬知道这管是管电机什么的?是什么型号(因厂家把管子表面型号磨掉了)?谢谢了!

网友A:
电机负载太重或是主轴憋住了,都会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负载太重或是主轴憋住了,都会烧管子。

在工作中突然发生的,怪在虽然管子穿了,但床还能继续用,老友知道管子型号吗?
来自微站

网友:
所有打磨过的芯片都受过暗伤,带载能力下降,或者抗干扰能力下降,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这打磨过够恶毒的,非得整体买板子啊,一个板子很贵的,自己想想办法换换试试吧,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是可控硅。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工作中突然发生的,怪在虽然管子穿了,但床还能继续用,老友知道管子型号吗?

可能是并联推挽电路把?两只管子并联的烧断了一只另一只能工作的。

楼主:
今天打开25v电机合查看一下马达,用外接电源通电试下好采没问题,测了一下电机数值供参考吧。静态阻值约5~6欧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打开25v电机合查看一下马达,用外接电源通电试下好采没问题,测了一下电机数值供参考吧。静态阻值约5~ ...

马达测量图片
来自微站

网友C:
应该是驱动电机的PMOS管,并联使用的,虽然电机能转但是带载能力下降,很可能还会烧坏剩余的管子。此类管子型号太多还是要咨询商家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驱动电机的PMOS管,并联使用的,虽然电机能转但是带载能力下降,很可能还会烧坏剩余的管子。此类管子 ...

谢谢大佬的指点,一直以为是S6025L单向可控硅来的,当时在线测量发现这5只管子的中间极所谓阳极怎和散热片是不通的,按常规类似这种管子中间引脚是和散热片是相通的。从电路结构发现,所有的管子(阳极)是直接安装在散热片接地的,这样好似不符合逻辑
来自微站

网友:
什么牌子的钻铣 ,说出来,好让大家避免买这家的

网友:
什么样的电机?直流电机是PWM调速的,用MOS管,这么点东西还磨字,笑话

网友:
手机上找出来一张小钻铣改伺服电机前的照片,原装直流电机驱动板上是S6025*2,D6025L*3,铣床型号可能不一样,驱动板应该是大同小异的,仅供参考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打磨过够恶毒的,非得整体买板子啊,一个板子很贵的,自己想想办法换换试试吧,

凡是打磨器件名称规格型号的一般都是小作坊生产方式生产,质量不会太好,售后多数不能保证,更不会创造什么名牌产品。

网友:
看结构应该是直流有刷电机驱动板,板上面有SCR   应该是可控硅

网友(2022-06-08):
我的也是鼎盛25V ,板子也烧了,厂家联系不到了,网上有卖的,大约二百多吧,自己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好像只有两个腿,如果是,那就是一个并在电机上的二极管,如果炸裂,电机任然可以工作。这个二极管起续流作用,应该是并联在电机的两端

网友:
再仔细看了一遍图图片,的确是可控硅。

网友:
我的欧普bf20也是类似的板子,也坏过几次,都是一个二极管坏了,也是这种外形的,换更大参数的就没坏过。负载一大就坏,不一定非得憋住。控制盒里的变压器高温,要换成开关电源的。另外这个控制盒重量不小,拆下来放置,可以有效减少机头重量。